基于stm32的景区人流检测系统(含Proteus仿真源代码)

楼主(2021-06-20):
本系统基于stm32f10x为核心,数码管显示计数值和目标数量,在软件中设置目标数量可设置的最大值。通过矩阵按键设置目标数量。按键计数设置传送带计数值,按键按下计数值数量加一,计数值与目标数量比较数量相等。计数值数量重置蜂鸣器报警,计数值和目标值不相等继续计数。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delay(uint32_t d){
        uint32_t i=0;
        uint32_t n=0;
  for(i=0;i<d;i++)
     for(n=0;n<800;n++);
}

uint8_t conveyor_scan(){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9)==0){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keymat_line_set(uint8_t c){
   uint8_t bb[]={Bit_SET,Bit_SET,Bit_SET,Bit_SET};
   bb[c]=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4, bb[0]);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5, bb[1]);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6, bb[2]);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7, bb[3]);

}
uint8_t keymat_scan(){

keymat_line_set(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0)==0){
          return 1;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0){
          return 4;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2)==0){
          return 7;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3)==0){
          return 0;
  }

keymat_line_set(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0)==0){
          return 2;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0){
          return 5;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2)==0){
          return 8;
  }

keymat_line_set(2);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0)==0){
          return 3;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0){
          return 6;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2)==0){
          return 9;
  }

  return 10;

}

uint8_t xtub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tube_show_one(uint8_t ti){

         //a
     if((ti&0x01)==0x0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b
     if((ti&0x02)==0x02)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
         //c
     if((ti&0x04)==0x04)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d
         if((ti&0x08)==0x08)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e
     if((ti&0x10)==0x1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f
     if((ti&0x20)==0x2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g
     if((ti&0x40)==0x4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dp
     if((ti&0x80)==0x8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7);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7);

}

void tube_open_place(uint8_t c){
   uint8_t bb[]={0,Bit_SET,Bit_SET,Bit_SET,Bit_SET};

   bb[c]=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8, bb[1]);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9, bb[2]);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10, bb[3]);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11, bb[4]);

}

void tube_show_data(uint8_t num,uint8_t max){
   uint8_t nmu_s=num/10;
         uint8_t num_g=num%10;

   uint8_t max_s=max/10;
         uint8_t max_g=max%10;

         tube_open_place(0);
   tube_show_one(xtube[nmu_s]);
         tube_open_place(1);
         delay(10);

         tube_open_place(0);
         tube_show_one(xtube[num_g]);
         tube_open_place(2);
         delay(10);

         tube_open_place(0);
         tube_show_one(xtube[max_s]);
         tube_open_place(3);
         delay(10);

         tube_open_place(0);
         tube_show_one(xtube[max_g]);
         tube_open_place(4);
         delay(10);
}

void beep_on(){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
}

void beep_o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
}

uint8_t SYS_NUM=0;
uint8_t SYS_MAX=99;
uint8_t warn_num=0;
uint8_t keymtv=0;
uint8_t keymtv_last=10;
uint8_t keyv=0;
uint8_t keyv_last=0;
uint8_t w_s_g_flg=0;
int main(void)
{

        uint8_t flag=0;
        GPIO_Config();
……………………

网友A:
运行时缺少定义文件吧,而且好多文件都的自己添加,要安装哪个版本的库?

网友B(2022-03-14):
引用 网友A:
运行时缺少定义文件吧,而且好多文件都的自己添加,要安装哪个版本的库?

运行时缺少定义文件!!!

网友C(2022-08-10):
运行时缺少定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