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解答关于光耦隔离驱动P沟道2SJ136带电磁阀的电路

楼主(2021-06-20):
大神求救,这个图是我整理的光耦隔离驱动P沟道的2SJ136的图,思路是这样的,当单片机IO口P3.2为高电平时候光耦不导通,2SJ136栅极为高电平不导通,电磁阀不工作,反之低电平工作,不知道我的2SJ136驱动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电阻选取10K是大还是小,如何计算,这个图能用吗还是有什么问题,虚心求教!

光耦驱动2SJ136

光耦驱动2SJ136

网友A:
低速工作没问题。只是VGS电压是否达到24V,最好在GS之间并接一电阻,与10K电阻分压,保证工作时VGS电压限定在规格范围之内。

网友B:
10K显然太大,但应该也可以动作,不过可能会导致MOS管发热。MOS管驱动方式和三极管不太一样,由于栅极电容比较大,所以那个栅极电阻都是比较小的才能使管子快速导通。还有就是VGS的问题,不要超标了,大多管子都是在20V之内的。还有光耦输入端设计也不合理。那个330R和104用不到的.

网友C:
电磁阀的驱动应该是低速的,而MOS管属于电压控制,所以,栅极电阻大小并没有多大影响。100欧姆或者100K之间都可以

楼主:
谢谢大神的指导,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