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器怎么编译ram大于4k rom大于64k的代码?用的stc8a8k xdata肯定充足

楼主:
keil5怎么编译ram大于4k  rom大于64k的代码?用的stc8a8k xdata肯定充足

网友A(2021-06-20):
在器件里直接选stc8a8k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器件里直接选stc8a8k就可以:

我选了可还是编译不了超过4k xdata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选了可还是编译不了超过4k xdata的程序

显示了什么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了什么错误

没事了,已经找到毛病了idata超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