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啦!不耻下问不懂就问哈哈哈,还请大神帮忙看看我优化过的电路还有错误没

楼主(2021-06-20):
如题:我折腾一天的电路最终❀的图看有啥毛病没,请大神指导,谢谢!

光耦驱动隔离

光耦驱动隔离

网友A:
没啥毛病

网友B:
大哥啊 高手把红烧肉炖好 喂到你嘴边了 你依旧一遍一遍问大家 我这榨菜味道好么 怎么改进一下 好执着的追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啊 高手把红烧肉炖好 喂到你嘴边了 你依旧一遍一遍问大家 我这榨菜味道好么 怎么改进一下 好执着的追求 ...

小白一枚而已,不懂就问问嘛

楼主:
虚心求教,有不明白的就问问大神们

网友C:
当817导通时泄放栅极电荷,截止时加载电荷。你这图做到了吗

网友D:
不错不错,表扬一下。R9可去除。

网友C:
你这图注定失败~~~~~~~~~
因为MOS管控制脚永远是稳压管电压

网友E:
好复杂,mos驱动24V电磁阀。除非右边是高压的,如果我做,左边都去掉,直推530

网友F:
可以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推N  场管的控制级。

网友G:
应该先自己测试一下实际效果,有问题再求助

网友H:
我没看懂为什么一定需要这光耦。你不就是想用51驱动电磁阀么?干嘛搞那么复杂

网友I:
我觉得自己先验证下,然后在问问前辈们,说出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然后再去验证,解决了及时和大家分享,这样才能相互学习,才能提升自己的能力,加油吧

网友J:
单片机可以直接推光耦,然后我更喜欢不需要R4,我觉得有些累赘

网友K:
不耻下问,汉语成语,读音为bù chǐ xià wèn,意思是指向地位、学问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不感到丢面子,比喻谦虚好学,不介意向学识或地位不及自己的人请教

网友L:
错太多,R1应该放在R4的左边,R9应该去掉,R4其实也可以去掉。

网友M:
这样设计太浪费了完全可以简化且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