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米的lora遥控器通讯距离近只能120米,要如何优化?

楼主(2021-06-20):
麻烦问一下各位大佬,我用lora做了一个简单的遥控器,当用杜邦线连接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用插座焊在PCB上遥控就不好用了,是怎么回事呢,是信号干扰吗,但用杜邦线连接把lora放在''PCB哪个地方都没问题。
另外,这个模块号称通讯距离3000米,不过现在测量不过120米,是咋回事

lora放在这里,离晶振有点近,可能有干扰

lora放在这里,离晶振有点近,可能有干扰

换在这个地方,还是不行,是什么原因呢

换在这个地方,还是不行,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无线遥控器的通讯距离受很多因素限制,

网友B:
影响因素过多,你要全面考虑问题

网友C:
看一下你的天线有没跟其它电线或金属靠得太近,还有这种天线方向比较强

网友D:
高频电路没有那么简单的,单片机会有干扰,用杜邦线离得远干扰小了。

网友E:
最大传输距离是在空旷区域实现的。 如果传输路径被树木和建筑物挡住,距离会大大减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多半是天线处理不正确。

网友G:
这个天线实际不可能

网友H:
那里晶振,远离晶振

网友H:
那里是晶振,把你那个无线模块远离下

网友I(2024-03-14):
用STC的,晶振不要,试一试

网友J:
电源的电解电容必须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