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8点阵程序的警告找不出来,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一看

楼主:
8*8点阵程序,我检查很多次,都看不出程序的问题,可还是会有一个警告,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          ***************************************************************************************/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sbit buzzer=P1^5;

  unsigned char code ledduan[17][8]={
                     {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0x00,0x00,0x24,0x7C,0x04,0x00,0x00,0x00},
                                         {0x00,0x00,0x26,0x4A,0x52,0x22,0x00,0x00},
                                         {0x00,0x00,0x2A,0x2A,0x2A,0x3E,0x00,0x00},
                                         {0x00,0x08,0x18,0x28,0x7E,0x08,0x00,0x00},
                                         {0x00,0x00,0x7A,0x4A,0x4E,0x00,0x00,0x00},
                                         {0x00,0x00,0x7E,0x4A,0x4E,0x00,0x00,0x00},
                                         {0x00,0x40,0x40,0x40,0x7E,0x00,0x00,0x00},
                                         {0x00,0x7E,0x4A,0x4A,0x7E,0x00,0x00,0x00},
                                         {0x00,0x7A,0x4A,0x4A,0x7E,0x00,0x00,0x00},
                                         {0x00,0x7A,0x4A,0x4A,0x7E,0x00,0x00,0x00},
                                         {0x00,0x00,0x7E,0x48,0x78,0x00,0x00,0x00},
                                         {0x00,0x00,0x7E,0x48,0x48,0x00,0x00,0x00},
                                         {0x40,0x40,0x7E,0x40,0x4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E,0x02,0x02,0x00,0x00,0x00},
                                         {0x00,0x00,0x3E,0x02,0x3E,0x00,0x00,0x00},
                                         {0x00,0x30,0x48,0x24,0x24,0x48,0x3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ledwei[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1(u16 i)
  {
        while(i--);
  }
  void beep()
{
u16 i;
for(i=0;i<100;i++)
{
delay1(100);
buzzer=~buzzer;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time;i++)
          for (j=0;j<121;j++);

  }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8 dat)
* 函数功能                   : 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从高位开始到低位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运算时,先将dat的值复制到一个临时单元,向右移位运算的是临时单元的值,而不是dat,所以移位后, dat的值不变。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ab,j;
        unsigned int i;
        while(1)
        {

                          for (i=0;i<50;i++)
                    { for(tab=0;tab<8;tab++)
                   {          Hc595SendByte(0x00);//消隐,去掉重影
                    P0=ledwei[tab];
                    Hc595SendByte(ledduan[j][tab]);
                    delay(2);

         }
              }
        }
        j++;
        beep();
        if(j==17)
        {
        j=0;
        }
}

网友A(2021-06-20):
你定义了一个BEEP的函数,却没有调用过它。。。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main 程序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定义了一个BEEP的函数,却没有调用过它。。。就是这个意思,,

用了,主程序j++下面的程序

网友C:
请问是主程序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主程序哪里有问题呢?

你发的程序,你编译通过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程序,你编译通过了吗?

编译过了,上面的图片就是编译后出现的问题,有一个警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编译过了,上面的图片就是编译后出现的问题,有一个警告

警告c294看到了吗?

网友D:
这个警告我教你怎么看。可以不用管,segment那里PR?后面那个BEEP意思是提醒你可能有声明了BEEP函数但是你没有用它。如果要用到它,调用它,不用他就注掉,或者你不用管那个警告不会影响编译运行。

网友E:
谢谢楼主也谢谢51黑平台!

网友F:
你把beep()函数放在了死循环while(1)的大括号外面,永远执行不到beep(),所以警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警告我教你怎么看。可以不用管,segment那里PR?后面那个BEEP意思是提醒你可能有声明了BEEP函数但是你没 ...

要用的,我就在j++下面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警告c294看到了吗?

这个没问题吧,我用keil4编译,它只出现一个警告

网友G:
说的很清楚啊 有个函数你没有调用

网友H: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  ***************************************************************************************/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sbit buzzer=P1^5;

unsigned char code ledduan[17][8]={
        {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0x00,0x00,0x24,0x7C,0x04,0x00,0x00,0x00},
        {0x00,0x00,0x26,0x4A,0x52,0x22,0x00,0x00},
        {0x00,0x00,0x2A,0x2A,0x2A,0x3E,0x00,0x00},
        {0x00,0x08,0x18,0x28,0x7E,0x08,0x00,0x00},
        {0x00,0x00,0x7A,0x4A,0x4E,0x00,0x00,0x00},
        {0x00,0x00,0x7E,0x4A,0x4E,0x00,0x00,0x00},
        {0x00,0x40,0x40,0x40,0x7E,0x00,0x00,0x00},
        {0x00,0x7E,0x4A,0x4A,0x7E,0x00,0x00,0x00},
        {0x00,0x7A,0x4A,0x4A,0x7E,0x00,0x00,0x00},
        {0x00,0x7A,0x4A,0x4A,0x7E,0x00,0x00,0x00},
        {0x00,0x00,0x7E,0x48,0x78,0x00,0x00,0x00},
        {0x00,0x00,0x7E,0x48,0x48,0x00,0x00,0x00},
        {0x40,0x40,0x7E,0x40,0x4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E,0x02,0x02,0x00,0x00,0x00},
        {0x00,0x00,0x3E,0x02,0x3E,0x00,0x00,0x00},
        {0x00,0x30,0x48,0x24,0x24,0x48,0x3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ledwei[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1(u16 i)
{
        while(i--);
}
void beep()
{
        u16 i;
        for(i=0;i<100;i++)
        {
                delay1(100);
                buzzer=~buzzer;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time;i++)
        for (j=0;j<121;j++);

}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8 dat)
* 函数功能                   : 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从高位开始到低位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运算时,先将dat的值复制到一个临时单元,向右移位运算的是临时单元的值,而不是dat,所以移位后, dat的值不变。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ab,j;
        unsigned int i;
        while(1)
        {

                for (i=0;i<50;i++)
                { for(tab=0;tab<8;tab++)
                        {          Hc595SendByte(0x00);//消隐,去掉重影
                                P0=ledwei[tab];
                                Hc595SendByte(ledduan[j][tab]);
                                delay(2);

                        }
                }
            //} <-------
                j++;
                beep();
                if(j==17)
                {
                        j=0;
                }
        }
} //<-----

网友I:
很简单,就是你定义了beep函数,却没有调用过它,因为你把beep函数放在while(1)死循环后面了,而且你的死循环里也没有跳出的条件,所以你跳不出死循环就执行不到beep函数,包括j++那些都执行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