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数据采集中,慢时钟采集快时钟的数据,会出现漏数的情况吗?

楼主(2021-06-20):
(无正文)

网友A:
比信号快3倍

网友A:
最慢也要比信号的频率高3倍

网友B:
AD采集里面的时钟一般指的用的是要大于其二倍转换速率的,采集的数据都是点,多采集可以得到准确的结果,例如做正旋波的峰值程序就是通过多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稍稍用用脑子都会想得出来。假设你采样工频电网电压,一天采一个点,会如何呢?

这就相当于数据的离散化取点,多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复习一下香浓定理。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使用场景吗,不理解你的意思?

不好意思,问题描述的不清楚。现在已经明白了

网友D:
稍稍用用脑子都会想得出来。假设你采样工频电网电压,一天采一个点,会如何呢?

网友E:
复习一下香浓定理。

网友F:
有使用场景吗,不理解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