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稳压管+二极管组合的作用

楼主:
这里稳压管+二极管组合的作用

网友A(2021-06-20):
4148正向压降0.6V,加上稳压管12V,红框内稳压值为12.6V。

网友B:
两种可能:
1、凑电压,增加0.6V压降。
2、阻止反向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种可能:
1、凑电压,增加0.6V压降。
2、阻止反向电压。

有些人说是低温漂稳压  。。。不知道如何分析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说是低温漂稳压  。。。不知道如何分析出来的

对!温度补偿作用,一般6V以上的稳压管有正温度系数,而6V以下稳压管具有负温度系数。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也具有负温度系数。所以串联一只二极管以二极管的负温度特性补偿稳压管的正温度特性。

网友D:
不过这个电路R17的存在不好理解!从原理图不难看出9015的VCE不会很高,5.1M电阻流过的电流似乎不大!这样,稳压管的稳压作用能否得到保证就成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过这个电路R17的存在不好理解!从原理图不难看出9015的VCE不会很高,5.1M电阻流过的电流似乎不大!这样, ...

要让稳压管发挥作用  需要如何计算出电流和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让稳压管发挥作用  需要如何计算出电流和电压?

查一下稳压管技术指标,正常稳压需要保证稳压管有一个合适的吸收电流。所以,电路必须保证能够提供大于负载电流+稳压管最小吸收电流的电流。

网友D:
在流过稳压管(包括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的电流小于最小吸收电流时,稳压管的稳压值并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着流过的电流增大而增大!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可以在0.55V-1.2V之间而不是我们常常估算的0.7V,我们通常认为硅材料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0.7V是指流过电流在ma级别(0.1ma-100ma左右吧,具体要看不同的二极管),如果电流比较大,往往会大于0.7V!流过大电流的大电流二极管甚至会达到1.2V正向压降。

网友D:
当然,作为嵌位限压作用,这些可以不考虑。但既然串联了温度补偿二极管,那么,可能是用于需要精密稳压的场合,所以,必须考虑稳压管最小吸收电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