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出单片机发送字母'A的一帧数据帧格式 求思路

楼主(2021-06-20):
写出发送字母'A的一帧数据帧格式(假设串口工作在方式1,且已知字符A的ASCII 码是65 (对应十六进制0x41))。

网友A:
你同样发十六进制0x41,告诉对方发的是ASCII 码,对方接收后会用ASCII 码显示A;如果告诉对方发的是十六进制,对方接收后会用十六进制显示0x41。如果这个想明白,后头就好办了。

网友B:
电脑才不管你发什么 对它来说都是8个二进制位 是收到后 人为对它的解释不一样 你按ADC电压去解释这个数 就是电压值 你按ASCII去解释 它就是ASCII码 你按定义去解释 它可能就是个开灯指令 这完全看接收后的处理程序 所以发的时候65 0x41都行 反正发出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