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while死循环中矩阵键盘控制蜂鸣器和lcd温度值显示只能出现一个,是不是延....

楼主:
矩阵键盘

好难

好难

好难

好难

网友A(2021-06-20):
好难哪,我都猜不出来你没贴出来的程序哪有问题。

网友B:
真的好难,我这几步都弄不出来

网友C:
看这个程序蜂鸣器i==1  i==2应该是你矩阵按键的标志位吧, 每次都是在蜂鸣器响完以后再去判断温度的

网友D:
感觉你这程序前后不搭
你在第一次执行while(1)后,就已经死循环 无法跳出来,就一直判断i的值,你的值又没有改变,所以只显示一次,所以问题应该出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