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又又来啦,搭了个电路测试!请大神们赏眼!

楼主(2021-06-20):
哈哈哈,我来啦,修修改改搭了个电路,没去实验。明天上班啦去实验,不知道是否可以成功达到预期效果。因为看到游戏机有点心动啦

临时搭的电路

临时搭的电路

哈哈哈

哈哈哈

网友A:
我真的服了
咋就非得要那10V的稳压管呢?钳哪门子的位呀!你那电源用的是24V,这是固定,R1的10K改小一点,VGS不就小了吗?这不是初中的电阻分压原理吗?
咋就非得要那光耦呢?24V跟5V隔那门的离呀?有必要吗?
你一遍又一遍的问,人家说了你又不听,也不理,然后又是一遍又一遍的问!你信人家,那就改用人家的电路.但你又不信人家,却要一遍一遍的问?Wh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服了
咋就非得要那10V的稳压管呢?钳哪门子的位呀!你那电源用的是24V,这是固定,R1的10K改小一点,VGS ...

人家就是不吃炖好的红烧肉 就执着于自己的榨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服了
咋就非得要那10V的稳压管呢?钳哪门子的位呀!你那电源用的是24V,这是固定,R1的10K改小一点,VGS ...

那个10K听别人说要加的栅源极放电电阻,是不是加的位置不对啦啊,哈哈,确实加稳压管多余啦哈,我现在已经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就是不吃炖好的红烧肉 就执着于自己的榨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服了
咋就非得要那10V的稳压管呢?钳哪门子的位呀!你那电源用的是24V,这是固定,R1的10K改小一点,VGS ...

5V打算用单片机的电源,24V是单独的,思路是想让光耦起到隔离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10K听别人说要加的栅源极放电电阻,是不是加的位置不对啦啊,哈哈,确实加稳压管多余啦 ...

24V电压通过光电二极管后直接击穿16V稳压管,mos管栅极直接0V,因为被击穿的稳压管等于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打算用单片机的电源,24V是单独的,思路是想让光耦起到隔离作用

24V转5V的稳压IC就可以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转5V的稳压IC就可以做到了

24V转5V的IC它们是共地的,我想要不共地的

网友D:
支持楼主!
光藕可以防止感性负载(如继电器),意外的反压窜入到控制端,造成接口损坏。也可防止容性负载的瞬时高压窜入。
10V可以保证MOS栅极,有可靠的栅级电压,保证良好的导通。
R1可以在断电时,及时让MOS管的栅极放电,迅速退出导通状态。
当然设计的方式多种多样,符合原理即可,不必强求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10K听别人说要加的栅源极放电电阻,是不是加的位置不对啦啊,哈哈,确实加稳压管多余啦 ...

G极放电?放电干嘛?不会是说要加快MOS开关的速度吧?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这个电阻在很多的实际应用中的作用是把G极电压下拉,因为MOS管是电压驱动的,不像三极管,三极管导通是要电流的
而MOS导通是不用电流的,所以,是不能悬空的,这是MOS管最基础的知识
而所谓的速度,你控制的是电磁阀,电磁阀开关速度是很慢的
比如:电磁阀开关的时间为5mS,没有这个放电电阻的开关速度是10uS,加了这个电阻的开关速度就快了,变成了1nS
可是,10uS和1nS的开关时间,它真的很重要吗?

楼主:
大神们给俺整蒙啦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建议,其实大家说的都对,只不过我是小白不懂而已,有些基础知识不扎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4V电压通过光电二极管后直接击穿16V稳压管,mos管栅极直接0V,因为被击穿的稳压管等于短路

不能这样理解稳压管!稳压管只是起到嵌位作用,将其两端的电压嵌位到其稳压值而不是为“0”!

网友E:
只要存在公共节点就不算隔离!楼主注意。

网友E:
光耦隔离有时是必要的,大家不必指责楼主使用光耦隔离!从原理图可以看出,5V与24V并没有公共节点!使用使用光耦隔离是可行的。

网友F:
我之前的9435总是坏,一下午坏好多个

网友G:
光耦隔离,这个也没啥啊。不过,黄色框选区域是不是可以优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