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液晶显示汉字的方式

楼主(2021-06-20):
12864液晶显示汉字时可以直接输入汉字,而不需要输入显示文字编码就可以的,对吧,像图片上这样直接输入汉字就可以吧?

网友A:
常用的汉字内码GB2312,GB13000,GBK,BIG5库了解一下, 就是上面这样显示汉字的,但是字库很大,对于只需要显示10个,20个汉字的单片机应用,就有些开销大了。

网友B:
LCD12864液晶显示都是通常使用的液晶,有人以为12864是一个统一的编号,而实际有两种,一种是以KS0108为主控芯片的,不带字库的,说白了就是只能靠打点才能显示出字符或图形的,当然要借助取模软件;另一种是以ST7920为主控芯片的,带ASCII码和中文字库。显示汉字时可以直接输入汉字

网友C:
程序写的是对的,引号里的汉字会直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12864液晶显示都是通常使用的液晶,有人以为12864是一个统一的编号,而实际有两种,一种是以KS0108为主控 ...

嗯嗯,您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汉字内码GB2312,GB13000,GBK,BIG5库了解一下, 就是上面这样显示汉字的,但是字库很大,对于只需 ...

这个应该是带字库的可以这样来写

网友D:
买这个12864的时候,看说明,有字库就可以这样写,没有的话就得自己取模

网友E:
OLED12864源代码分享 IIC协议http://www.51hei.com/bbs/dpj-204281-1.html

LCD12864中文资料包 容易看明白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