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实现交通灯的单片机代码如何加入管控功能,有protuse设计电路原理图

楼主: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有仿真图和贴吧里一位大佬的代码,但是需要添加一个功能,具体就是第三步中的要求,图和代码是从贴吧里一位大佬那里找到的,但是只会修改一些简单的参数,并不会实现管控功能代码的修改,球球各位哥哥帮帮忙,代码和仿真图我都发出来了。

一、功能要求:选择一款合适的MCU设计一套交通灯控制系统,具体要求如下:
1、 东西向、南北向红、黄、绿三色交通灯,绿灯亮6S、黄灯亮3S、红灯亮9S……依次循环
2、 当交通灯正常工作模式时,每个点亮的灯对应一个数码管进行倒计时显示,不亮的灯对应数码管熄灭
3、 系统中设置三个按键,功能分别为东西管控、南北管控、取消管控。
当按下东西管控时不论当前交通灯运行到什么状态,均进入东西向绿灯,南北向红灯状态,数码管显示“0”,并通过串口以RS232标准发送数据报文“0xFE、0xaa、0xFF”通知总控计算机(可以用单片机替代)。直到按下取消管控功能,系统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当按下南北管控时不论当前交通灯运行到什么状态,均进入南北向绿灯,东西向红灯状态,数码管显示“0”,并通过串口以RS232标准发送数据报文“0xFE、0x55、0xFF”通知总控计算机(可以用单片机替代)。直到按下取消管控功能,系统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网友A(2021-06-20):
抱歉各位大佬,第一次用这个网站,不会上传附件,所以重新附件

网友A:
顶一下,现在就是代码的一部分需要修改,但是自己不会,向各位大佬求教

网友B:
在原有的基础上加标志位,不同的标志位进入不同的状态,就是一套逻辑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原有的基础上加标志位,不同的标志位进入不同的状态,就是一套逻辑关系

要求中的方向管控,需要按下按键后计时器显示为零且固定不动,这里的代码应该怎么写啊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