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频率计Proteus仿真程序,最高可达20M

楼主(2021-06-21):
做了一个测方波用的频率计最高频率实测可以超过20MHZ,
因为是实在没有频率够高的信号啦
内置4个档位,做2、8、16、256分频
自动找档功能,LCD1602显示,有开机loading显示。
在高频段误差小于千分之一,
低频段误差较大,例如49HZ,测得48或者50HZ
是因为做了2分频,可略作修改,或多做一档不进行分频。
两块数字芯片都是非常基础的,分别是74LS161(16进制计数器)和CD4051(单刀八掷数字开关)

750K测得0.751M

750K测得0.751M

开机loading显示

开机loading显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sprintf(strHex, "%0x", num);          十进制
//sprintf(strHex, "%d", num);          十六进制
#include "1602.h"
#include "type.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SA=P1^3;
sbit LSB=P1^4;
sbit LSC=P1^5;

void Timer_Init();
void delayms(uint yanshi);

uint number_date=0;
float fre_date=0;
uchar str[16];
uchar str2[16];
uchar str3[16];
uint flag_4051=3;
uchar count=0;
uchar t=1;

void main()
{
        lcd1602init();
        Timer_Init();
        display_string(1,"START FRE Meter!");
        delayms(200);
        display_string(2,"Loading......");
        delayms(1000);
        display_string(1,"                ");
        display_string(2,"                ");
//        LSA=0;LSB=1;LSC=0;
        while(1)
        {
                switch(flag_4051)
                {
                        case 1:
                                        LSA=LSB=LSC=0;
                                        delayms(1000);
                                        fre_date=number_date;
                                        fre_date=fre_date*2;
                                        if(fre_date>60000)
                                        {
                                                flag_4051=2;
                                                P2=0x00;
                                        }
                                        if(number_date<5000)
                                        {
                                                sprintf(str2,"%0.1f",fre_date);
                                                strcat(str2,"HZ ");
                                        }
                                        else
                                        {
                                                sprintf(str2,"%0.3f",fre_date/1000);
                                                strcat(str2,"KHZ");
                                        }
                                        strcpy(str,"START MODE ONE!!");
                                break;
                case 2: LSA=0;LSB=1;LSC=0;
                                delayms(1000);
                                fre_date=number_date;
                                fre_date=fre_date*8;
                                if(fre_date<60000)         flag_4051=1;
                                if(fre_date>200000) flag_4051=3;

                                sprintf(str2,"%0.3f",fre_date/1000);
                                strcat(str2,"KHZ ");
                                strcpy(str,"START MODE TWO!!");
                                break;
                case 3: LSA=1;LSB=1;LSC=0;
                                delayms(1000);
                                fre_date=number_date;
                                fre_date=fre_date*16;
                                if(fre_date<200000) flag_4051=2;
                                if(fre_date>750000) flag_4051=4;

                                sprintf(str2,"%0.3f",fre_date/1000);
                                strcat(str2,"KHZ ");
                                strcpy(str,"START MODE THREE");
                                break;
                case 4: LSA=1;LSB=1;LSC=1;
                                delayms(1000);
                                fre_date=number_date;
                                fre_date=fre_date*256;
                                if(fre_date<750000)  flag_4051=3;

                                sprintf(str2,"%0.3f",fre_date/1000000);
                                strcat(str2,"MHZ ");
                                strcpy(str,"START MODE FOUR!");
                                break;
        }
                display_string(1, str);
                strcpy(str3,"Fre=");
                strcat(str3,str2);
        display_string(2, str3);
        }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15;
    TR0=1;
    TR1=1;
    EA = 1;
    ET1 = 1;           //允许T1定时中断
    ET0 = 1;          //允许T0计数中断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测量时间
{
        uchar i;
        TL1=0XF0;
        TH1=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i++;
        if(i>99)
        {
                number_date=(TH0*256+TL0);//+t*65535;
                TL0=0;
                TH0=0;
                t=0;
                i=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
        TL0=0;
        TH0=0;
}
void delayms(uint yanshi)
{
        uint i,j;
        for(i=yanshi;i>0;i--)
                for(j=125;j>0;j--);
}

提供一种频率计的设计思路,电路和程序的优化空间很大,大家可以自行发挥,仅供参考,切勿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