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单片机引脚配置问题

楼主(2021-06-21):
P1^0脚配置了高阻输入状态,但万用表测试端口一直是测得3.3V,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建议把配置代码传上来看下,是不是配置错了,理论上配置成高阻态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B:
将你的表、芯片、IO口……,一起画个等效电路图,一切就明了了。

网友C:
这个引脚设置成高阻输入,并不代表它没有电压,将io口设置成高阻输入状态,这是只做输入口的,是为了防止端口的状态影响外部输入的电压,所以此时的电压是外部输入的,并不是单片机向外输出的电压,这个引脚的电平不稳定的,可能是高,也可能是低,随它接的电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