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一个检测故障的单片机程序,关于看门狗的疑惑

楼主(2021-06-21):
就是我在写一个检测故障的程序,检测到故障就输出故障信号,然后停在原地,检测到机器重新启动,这个程序再次运行(没有复位只是再一次循环判断)这样的程序适合加看门狗吗?如果加的话加在哪里呢?因为机器重新启动的时间不定的,所以我很疑惑,有没有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A:
1、设置一个寄存器M(内存一样),
2、把程序分成若干段,运行到不同的段,就向M中写不同的数字。
3、单片机复位时,冷起动时(上电)将M清0。
4、热起动(或许是看门狗动作了),只需要查看M中的数据是什么,就知道程序在什么地方出问题的了。

网友B:
喂狗的地方,可以不止一处啊?你可以到处加,就满足你的要求了,尽管我不会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喂狗的地方,可以不止一处啊?你可以到处加,就满足你的要求了,尽管我不会这么用。

哦哦,主要是故障的时间不定,有时候太长了,看门狗就复位了,但是程序没有跑飞也复位,影响程序的运行,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置一个寄存器M(内存一样),
2、把程序分成若干段,运行到不同的段,就向M中写不同的数字。
3、单 ...

感谢,我再看看可以修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