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倒计时结束为啥不报警啊?

楼主(2021-06-2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16;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buz=P3^0;
u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count,shi,ge,dcount,dicount;
void delay(int ms)
{
        uchar i,j;
        for(i=ms;i>0;i--)
                for(j=200;j>0;j--);
}
void init()
{
        P0=0x6f;
        P2=0x6f;
        P1=0xff;
        buz=0;
        TMOD=0x01;
        IE=0x82;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dcount=99;
}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5);
                if(k1==0)
                {
                        TR0=0;
                }
        }
                if(TR0==0)
                {
                        if(k2==0)
                        {
                                delay(5);
                                if(k2==0)
                                {

                                        dcount++;
                                        if(dcount==100)
                                                dcount=0;
                                while(!k2)
                                        {
                                        shi=dcount/10;
                                        ge=dcount%10;
                                        P0=duan[shi];
                                        P2=duan[ge];
                                        }
                                }
                        }

                        if(k3==0)
                        {
                                delay(5);
                                if(k3==0)
                                {
                                        dcount--;
                                        if(dcount==-1)
                                                dcount=99;
                                while(!k3)
                                        {
                                        shi=dcount/10;
                                        ge=dcount%10;
                                        P0=duan[shi];
                                        P2=duan[ge];
                                        }
                                }

                        }
                }

                        if(k4==0)
                        {
                                delay(5);
                                if(k4==0)
                                {
                                TR0=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ount==20)
        {
        count=0;
        dcount--;
        if(dcount==-1)
        {
        TR0=0;
        while(k1!=0)
                {
                P0=0x00;
                P2=0x00;
                buz=1;
                delay(1000);
                P0=0xff;
                P2=0xff;
                buz=0;
                delay(1000);
                }
        dcount=99;
        }
        shi=dcount/10;
        ge=dcount%10;
        P0=duan[shi];
        P2=duan[ge];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
就这程序电路不管用到啥蜂鸣器都不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程序电路不管用到啥蜂鸣器都不会报警

那咋搞啊,求指导

网友B:
TR0=0;
        while(k1!=0)
                {
                P0=0x00;
                P2=0x00;
                buz=1;
                delay(1000);
                P0=0xff;
                P2=0xff;
                buz=0;
                delay(1000);
                }
        dcount=99;
        }
把计数都关了,需要它怎么响? 用一个单独的flag做buz=~buz就可以了

网友C:
定时器中断里干的事情太多,中断里只计数,其他事情放到main循环里。

网友D:
因为设计者没让他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