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
光耦的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A(2021-06-22):
任意看一个光藕的手册,仔细阅读其各项条款。

网友B(2022-03-18):
引用 网友A:
任意看一个光藕的手册,仔细阅读其各项条款。

你这属于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网友C:
根据你给出的应用图纸来看,不需要看任何参数,选最便宜的就行了。

网友D:
1.首先是延迟时间,这个参数影响传输度。
2.其次是传输比,这个参数影响传递效率
3.再次就是输出阻抗,这个参数影响驱动能力
4.还要考虑的参数有隔离电压、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击穿电压、驱动极性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属于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哈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首先是延迟时间,这个参数影响传输度。
2.其次是传输比,这个参数影响传递效率
3.再次就是输出阻抗,这个 ...

专业,非常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