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微小信号的验证

楼主:
一般把100mV以内的信号称为小信号,但是还有更微弱的信号都是uv级别的,像体温枪传感器输出来的电压都是uV级别,这么微弱的信号就算放大,也会因为电阻或者其他元件的误差导致很大偏差,那我们如何去验证这个信号到底是多大呢?有哪些可靠的手段?

网友A(2021-06-21):
先用低噪声前置放大器放大极微小信号,再做后面验证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低噪声前置放大器放大极微小信号,再做后面验证处理。

随便一个干扰几个mV  甚至几十个mV  那如何区分放大后的信号是有效信号还是干扰呢??

网友C:
总之各种滤波试一试

网友D:
小信号处理是一门学问,不是你想象那样。直接放大是行不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干扰几个mV  甚至几十个mV  那如何区分放大后的信号是有效信号还是干扰呢??

先根据信号与干扰的的特点,运用滤波尽量降低干扰再处理,但这可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信号处理是一门学问,不是你想象那样。直接放大是行不通的。

那如何处理  你的方法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根据信号与干扰的的特点,运用滤波尽量降低干扰再处理,但这可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工作。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信号和干扰是接近的信号  或者重合的信号  那岂不是没得玩了

网友C:
试一试卡尔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信号和干扰是接近的信号  或者重合的信号  那岂不是没得玩了

所以说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工作。

网友E:
说的不具体,感觉就是信号处理的事,属于数学问题,你离散和复变学的咋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工作。

那人家这种微弱的信号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人家这种微弱的信号是如何处理的呢

①需要噪声系数尽量小的前置放大器,并根据源阻抗与工作频率设计最佳匹配;
②需要研制适合微弱检测原理并能满足特殊需要的器件;
③利用电子学和信息论的方法,研究噪声的成因和规律,分析信号的特点和相干关系。自从1928年发现电阻中电子的热骚动引起非周期性电压以来,弱检测技术受到普遍重视而得到迅速发展。

如果你有兴趣可找有关书籍来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①需要噪声系数尽量小的前置放大器,并根据源阻抗与工作频率设计最佳匹配;
②需要研制适合微弱检测原理 ...

不要文绉绉的  直接有什么方法或者方案实现就好了

网友C:
斩波器将直流微小信号转变为交变信号放大,再经解调还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斩波器将直流微小信号转变为交变信号放大,再经解调还原

你确定???

网友F:
用场结型的低噪运放把微小信号放大之后再进行AD量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