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变换电路分析,MOS管和电感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6-21):
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电路呢,里面MOS管和电感各有什么作用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A:
在网上找DC-DC变换电路分析的文章看看,再来提问题。

网友B:
你是初学者:纠结这个干吗?能用就行
你是过渡者:看产品手册去。
你是资深者:这个资深者应该懂,没必要问人。

网友C:
降压电路呀。MOS管做开关,电感储能放能。电流环和电压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两个MOS管是双管方案,别的都是辅助电路。不是很明朗么?我也不是专业做电源的,但是这些还是很基本的额把

网友D:
"你是初学者:纠结这个干吗?能用就行
你是过渡者:看产品手册去。
你是资深者:这个资深者应该懂,没必要问人。"

网友E:
电感是储能元件
MOS管是开关
这是个降压电路,数据手册里说了,是英文,但可以用百度翻译
其它问题请参考2楼

网友F:
MOS管是推挽开关,电感是储能元件,相当于变压器的作用

网友G:
先弄清楚开关电源的原理,就可以了。这些是原理的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MOS管是推挽开关,电感是储能元件,相当于变压器的作用

不是推挽 你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