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头文件管脚的改变

楼主:
芯片的头文件定义的引脚符号,在程序中可以用sbit来定义其它的符号来表示这个引脚吗具体如下:

这是头文件中的内容;
请问我在程序中把P0^0端口用clk来表示,是sbit clk = P0^0对吗,
后边对P0^0端口的操作都可以用clk表示嘛

网友A(2021-06-22):
比如:你有个孩子,在户口本上的名字是“李铁蛋”,但你不会这么叫,你叫他为“狗剩”,因为你给他起了个小名就叫“狗剩”!,所以当你喊“狗剩”时,“李铁蛋”就来到你身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有个孩子,在户口本上的名字是“李铁蛋”,但你不会这么叫,你叫他为“狗剩”,因为你给他起了个小 ...

好的,谢谢

网友C:
在程序中把P0^0端口用clk来表示,是sbit clk = P0^0。对
后边对P0^0端口的操作都可以用clk表示,也许你可以区分但系统不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程序中把P0^0端口用clk来表示,是sbit clk = P0^0。对
后边对P0^0端口的操作都可以用clk表示,也许你可 ...

你好,程序中我对clk引脚做得操作,怎么样系统才能识别是对P0^0的操作;
应为我在程序中把clk拉高,程序没有识别出来。还是说只能用P0^0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好,程序中我对clk引脚做得操作,怎么样系统才能识别是对P0^0的操作;
应为我在程序中把clk拉高,程序 ...

谢谢你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