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时出现[SPICE] (null). 求大神指点

楼主:
电路如图

网友A(2021-06-21):
元件库中有3个358,其中有一个不能用

网友B:
好久没用了,记得电路仿真要有电源和地。元件必须选有仿真模型的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元件库中有3个358,其中有一个不能用

太感谢了!!
在请问一下,100欧的电阻怎么写,是直接填100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太感谢了!!
在请问一下,100欧的电阻怎么写,是直接填100吗

100 或100r

网友C:
问题找到了,358的8脚只需要接一个12v,如果两个运放都单独接12v的源就会报错

网友A:
对的U1A U1B 是一个芯片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