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及编译器MPLAB X IPE ,生成的hex转bin的问题

楼主(2021-06-21):
大家好,最近在做PIC的串口升级这边的上位机,发现个问题就是MPLAB X IPE编译生成的HEX用软件转成bin文件,我发现用不同的软件转出来的bin不一样。然后我用这些软件试着去转Keil uVision5生成的32单片机的HEX他们转出来bin都是一目一样的。还有转AVR Studio编译的转avr单片机的HEX也是没问题的,大家转出来的bin都一样,但就pic的转出了各种各样的!

网友A:
BIN 加上地址、校验、说明头,就形成HEX。
它们是一一对应的,所以不可能有其它答案。
建议你先了解HEX格式,弄懂了,也就无此一问了。

网友B:
用hex2bin.exe转一下试试,我做远程升级就用这个转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