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单片机通过光耦隔离驱动2003做多路继电器控制,求大神们指点电路

楼主(2021-06-21):
小白我是想通过单片机IO口光耦隔离控制继电器,因为实际是在工业控制中,我打算5V单片机单独供电,这样光耦才有意义,通过驱动一路2003来控制继电器,不知道思路是否正确,还有就是为啦防止继电器触点火花,并个阻容元件,这个电阻和电容具体如何取值,还有的说用压敏电阻,还有的说用抑制二极管,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啦,请大神们帮我看看电路是否存在问题。感激不尽,小白真心求教!

单片机IO光耦隔离ULN2003驱动继电器

单片机IO光耦隔离ULN2003驱动继电器

楼主:
单片机上电瞬间可能出现高电平误触发,如何防止上电瞬间误触发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单片机上电初始化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处理端口电平,继电器吸合大约需要20ms,一般是没问题的,特例除外(如初始化完成前死机)。安全可靠的方法是用低电平驱动,即光耦输入级用PNP三极管驱动,单片机驱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上电初始化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处理端口电平,继电器吸合大约需要20ms,一般是没问题的,特例除外(如 ...

谢谢大神指点,这个电路还有其它问题吗

网友B:
怎么又问这种问题了呢?拿来主义在你这里还真是发挥到了极致呀!你十几个主题几乎只问这同一个问题,你这做法太消遣我们这些在免费问答问题的人了
已经有多个电路给你了,你一下P沟道MOS,一下N沟道MOS管,一下2003驱动光耦,一下2003驱动继电器
这些东西都是基础的知识呀,随便找个资料看一下,几分钟就知道怎么用了,发帖的时间足够你学很多了

网友C:
这与你想用R1、CAP2干什么有关?有目的,才有参数。
你能先说出目的吗?
记住:任何一个参数的选择,都有其目的,
所以学东东,先要了解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又问这种问题了呢?拿来主义在你这里还真是发挥到了极致呀!你十几个主题几乎只问这同一个问题,你这做法 ...

就是不懂才问,我几分钟可学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与你想用R1、CAP2干什么有关?有目的,才有参数。
你能先说出目的吗?
记住:任何一个参数的选择,都有 ...

继电器触点如果带感性负载的话,关断会在触点形成电弧,并联电阻电容是为拉吸收着部分能量,具体如何取值,一直找不到答案

网友D:
把高压陶瓷电容加在继电器输出触点和零线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高压陶瓷电容加在继电器输出触点和零线之间。

具体如何计算电容值呢,是不是根据负载的反向电动势计算决定

网友C:
这时就需要你计算电感在切断瞬间所存储的能量,你打算用多少时间来吸收这些能量,在电阻上消耗多少,让电容吸收多少?触头能分断的能量是多少?……再进行计算。这些都需要你有足够的知识来支撑。
要点是:吸收一部分即可,只要能保证触点不受严重伤害。不过伤害是无法免除的,只是大小不同而矣!
需要你考虑一个度。还有概率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