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P0口接led灯需要接驱动吗?

楼主(2021-06-22):
再网上搜了一下 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加上拉电阻的之后不需要接非门作为驱动;还有是需要接非门作为驱动
单片机驱动一两个LED灯可以胜任,当需要驱动多个时,必须外部加驱动,以提供外部电流需要的电流,常用的方式是外部电路加驱动芯片,74HC373,非门,三态门,BJT等均可,下面举例用三极管驱动LED灯的电路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P0的驱动电流比较小,所以需要加外部上拉

网友B:
只要端口够用,首先选择外接上拉直接驱动
端口不够用了,才会选择数字电路IC来驱动,但那会增加编程难度和电路复杂程度
三极管是教材上常用,但实际意义不大,除非你需要很大的电流

网友C:
P0驱动LED的电流够了,P3需要接上拉电阻驱动。 用芯片驱动一般是IO复用。

网友D:
如果你用0表示亮灯,只要一个限流电阻即可,如560欧与LED灯串接于P0口与VCC之间。

网友E:
P0驱动LED的电流够了,P3需要接上拉电阻驱动。三极管是教材上常用,但实际意义不大,除非你需要很大的电流

网友F:
假如用2个io口直接一个led,程序设置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不用外接电源和限流电阻,led能亮么(以前好像试过,能亮),想问这么搞led或单片机会损坏么?

网友G:
需接上拉电阻驱动

网友H:
采用灌电流方式,不要采用强推挽。

网友I:
其实这两种原理是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只不过外部接电阻适合小负载,而驱动芯片是有点带隔离保护cpu的一种概念来设计的,非门三态门是驱动外部增加速度而使用的,三极管,bjt是为驱动大电流而设计的一种。其实至于中哪一种是根据你的负载来看的,对设计要求是否严格来评定的!本人观点!

网友J: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时候,LED主要是由上拉电阻驱动。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时候,LED两端都是低电平,就不会亮了。所以控制作用还是有的。

网友K:
首先P0接上拉电阻是一定要的,其次建议你低电平驱动(就是LED负极接到P0的IO上),加限流电阻1K及以上,保证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L:
直接连接就可以用,led灯不需要太大的电流

网友M:
不需要上拉直接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N:
需要考虑外接LED的功率是多大啊

网友O:
io口输出能力在20ma左右,不超过的话就不需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