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使用tlc5615芯片做的一个小型电压调节电路,使用52单片机控制,附仿真和程序

楼主:
我使用的是tlc5615DAC模块,只需要通过3根串行总线就可以实现10位数据的串行输入,我选择tl432提供给芯片基准电压,在程序中控制电压输出大小

网友A(2021-06-30):

我使用的是tlc5615DAC模块,只需要通过3根串行总线就可以实现10位数据的串行输入,我选择tl431提供给芯片基准电压,在程序中控制电压输出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