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xPy快速上手】开发板上电

楼主(2021-06-22):
MaixPy 开发板上电
当我们拿到 MaixPy 开发板之后
1. 检查硬件
检查硬件是否有损坏, 以及摄像头和屏幕是否接好,排线千万不要接反了。
2. 连接硬件
连接 Type C 线, 一端电脑一端开发板
查看设备是否已经正确识别:
Windows 下可以打开设备管理器来查看
Linux 下可以通过 ls /dev/ttyUSB* 或者 ls /dev/ttyACM* 来查看, 如果没有可以 ls /dev 来找找,具体的设备名跟串口芯片和驱动有关
如果没有发现设备, 需要确认有没有装驱动以及接触是否良好
上电后, 如果是新出厂的开发板, 可能会显示红色背景,前景是简单的 MaixPy 介绍,包括官网地址,画面是静止的,需要通过接下来的编程让它改变。
3. 检查固件版本
使用串口终端打开串口,然后复位,看输出的版本信息,与github 或者 master 分支 的固件版本对比,根据当前版本情况考虑升级到最新版本
比如:
<span style="color: rgba(0, 0, 0, 0.75); font-family: "Roboto Mono", "Lucida Sans Typewriter", "Lucida Console", monaco, Courrier, monospace; font-size: 14.45px; font-variant-ligatures: common-ligatures; white-space: pre; background-color: rgba(0, 0, 0, 0.05);">[MaixPy] init end

__  __              _____  __   __  _____   __     __
|  \/  |     /\     |_   _| \ \ / / |  __ \  \ \   / /
| \  / |    /  \      | |    \ V /  | |__) |  \ \_/ /
| |\/| |   / /\ \     | |     > <   |  ___/    \   /
| |  | |  / ____ \   _| |_   / . \  | |         | |
|_|  |_| /_/    \_\ |_____| /_/ \_\ |_|         |_|

Official Site : https://www.sipeed.com
Wiki          : https://maixpy.sipeed.com

MicroPython v0.5.0-12-g284ce83 on 2019-12-31; Sipeed_M1 with kendryte-k210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span>

查看版本号:
这里版本是 v0.5.0-12-g284ce83 也可以使用下面的代码查看版本
注: 固件可以从下载站 dl.sipeed.com 中获取
import sys
print(sys.implementation.version)

如果你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了问题, 也可以先尝试更新固件到最新版本
4. 执行代码

  • 打开串口终端后,按开发板的复位按钮就可以看到打印的开机信息了,会输出
>>>

即在等待我们输入代码,如果没有这个符号,可能是有开机自动运行的程序正在运行,可以按Ctrl+C来取消正在运行的程序

  • 然后输入程序执行
>>> print("hello world")
hello world
>>>

5. 粘贴执行多行代码
当我们有多行代码是从其它地方复制过来的,比如
import os
f = os.listdir()
print(f)

  • 先复制好代码
  • 串口终端按 Ctrl+E
  • 粘贴代码
  • Ctrl+D(注意如果之前没有按 Ctrl+E 则是软件复位命令,MaixPy 会软复位),然后就可以看到所有代码执行了
>>>
paste mode; Ctrl-C to cancel, Ctrl-D to finish
=== import os
=== f = os.listdir()
=== print(f)
['boot.py','main.py', 'freq.conf']
>>>

如果数据量比较大,串口可能丢失数据,会导致提示语法错误,可以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