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eil5中电路按键是如何调试的?

楼主(2021-06-22):
电路中有了开关按键,调试是箭头就停在软件的按键位置,没有什么办法给个触发信号使程序走下去,求助大侠教一招

网友A:
你的触发信号长什么样子呢?

网友B:
信号读取吗?没办法给,就直接赋值或者跳过。

网友C:
看按键的类型,自锁还是自复位的。1、自锁的,判断输入信号高/低(取决于默认电平)按键波动延时,判断条件为真,进入if语句,写你想执行的事、执行完跳出循环即可。2自复位也是,判断输入信号高/低(取决于默认电平)按键波动延时,判断条件为真,进入下一个判断输入信号高/低(取决于默认电平)条件为假跳过if语句,条件为真进入if语句,写你想执行的事、执行完跳出if语句!

网友D:
直接使用keil编译器DEBUG在线仿真模拟一下按键状态,可以你直接对应单片机的IO拉低看一下程序是否按照你的方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