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syn6288源程序

楼主(2021-06-22):
51单片机加oled加syn6288

  1. #include "config.h"

/**************芯片设置命令*********************/
uint8_t SYN_StopCom[]={0xFD,0X00,0X02,0X02,0XFD};//停止合成
uint8_t SYN_SuspendCom[]={0XFD,0X00,0X02,0X03,0XFC};//暂停合成
uint8_t SYN_RecoverCom[]={0XFD,0X00,0X02,0X04,0XFB};//恢复合成
uint8_t SYN_ChackCom[]={0XFD,0X00,0X02,0X21,0XDE};//状态查询
uint8_t SYN_PowerDownCom[]={0XFD,0X00,0X02,0X88,0X77};//进入POWER DOWN 状态命令

/***********************************************/

/***********************************************************
* 名    称:  YS-SYN6288 文本合成函数
* 功    能:  发送合成文本到SYN6288芯片进行合成播放
* 入口参数:Music(背景音乐选择):0无背景音乐。1-15:相关背景音乐
            *HZdata:文本指针变量
* 出口参数:
* 说    明: 本函数只用于文本合成,具备背景音乐选择。默认波特率9600bps。
* 调用方法:例: SYN_FrameInfo(0,“乐声电子科技”);
**********************************************************/
void SYN_FrameInfo(uint8_t Music,uint8_t *HZdata)
{
/****************需要发送的文本**********************************/
                 unsigned  char  Frame_Info[50];
         unsigned  char  HZ_Length;
                 unsigned  char  ecc  = 0;                          //定义校验字节
             unsigned  int i=0;
                 HZ_Length =strlen(HZdata);                         //需要发送文本的长度

/*****************帧固定配置信息**************************************/
                 Frame_Info[0] = 0xFD ;                         //构造帧头FD
                 Frame_Info[1] = 0x00 ;                         //构造数据区长度的高字节
                 Frame_Info[2] = HZ_Length + 3;                 //构造数据区长度的低字节
                 Frame_Info[3] = 0x01 ;                         //构造命令字:合成播放命令
                 Frame_Info[4] = 0x01 | Music<<4 ;  //构造命令参数:背景音乐设定

/*******************校验码计算***************************************/
                 for(i = 0; i<5; i++)                                   //依次发送构造好的5个帧头字节
             {
                 ecc=ecc^(Frame_Info[i]);                //对发送的字节进行异或校验
             }

                    for(i= 0; i<HZ_Length; i++)                   //依次发送待合成的文本数据
             {
                 ecc=ecc^(HZdata[i]);                                 //对发送的字节进行异或校验
             }
/*******************发送帧信息***************************************/
                  memcpy(&Frame_Info[5], HZdata, HZ_Length);
                  Frame_Info[5+HZ_Length]=ecc;
                  PrintCom(Frame_Info,5+HZ_Length+1);
}

/***********************************************************
* 名    称: void  main(void)
* 功    能: 主函数        程序入口
* 入口参数: *Info_data:固定的配置信息变量
* 出口参数:
* 说    明:本函数用于配置,停止合成、暂停合成等设置 ,默认波特率9600bps。
* 调用方法:通过调用已经定义的相关数组进行配置。
**********************************************************/
void YS_SYN_Set(uint8_t *Info_data)
{
        uint8_t Com_Len;
        Com_Len =strlen(Info_data);
        PrintCom(Info_data,Com_Len);
}

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这个程序,验证了,编译、调试通过了。

网友B(2022-01-22):
这个有没有stm32f103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