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杆电位器在中间位置时,电阻不是总值一半,怎么办

楼主(2021-06-22):
论坛的前辈们,我自学了一段时间的51单片机,想做个遥控的小车。通过摇杆电位器来控制移动。网上买到的是这个样子。

但是摇杆在自由状态的中间位置时,阻值并不是最大值的一半,并且横向和竖向的阻值也差得比较多。资料上说总阻值是10K,横向中间位置大概是7K,竖向中间位置6.5K。并且我买的两个摇杆,数值也不一致,有不小差别。问客服也讲不明白。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难道要根据每个摇杆,写不同的程序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其实也没啥关系,既然已经找到了偏差,看下是否是线性的,如果是,就做线性补偿好了

网友B:
如果你只能处理中间是中值,就太矫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啥关系,既然已经找到了偏差,看下是否是线性的,如果是,就做线性补偿好了

谢谢老师的解答!
是否线性,我感觉不好测量呢,大体上往一边推的时候,数值是跟着变大或者变小,但具体是不是均匀看不出来。至于说线性补偿,可能以自己现在的水平做不了。
不过既然您这样说,摇杆有这种偏差应该是正常现象。本来以为这样是有问题的,所以特来求教。那我就再想办法,肯定程序会麻烦一些,所以作为接触单片机不久的我这个小白来说,觉得头疼。
再次感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能处理中间是中值,就太矫情了。

谢谢老师的回答!
我不确定这是正常现象,还是属于买到了不合格产品。所以来求教,见笑了。
作为单片机小白,确实感觉不是中值的情况下,难度增大不少。
再次感谢老师!

网友C:
开机自检,检测阻值,这个阻值为锚点,
自检完成后,检测正负增量,来表达搬动量即可
没有必要非要定一个中心值

网友D:
误差总是存在 不是也没关系 你的程序把当前位置标定成中心就行 其它就是怎么处理数值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自检,检测阻值,这个阻值为锚点,
自检完成后,检测正负增量,来表达搬动量即可
没有必要非要定一个 ...

后来想也是这个思路,具体步骤没想好。
看来这个相对麻烦的步骤是免不了了
谢谢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差总是存在 不是也没关系 你的程序把当前位置标定成中心就行 其它就是怎么处理数值而已

好的,谢谢老师的解答!
既然误差是都存在的,那只能在程序上想办法了。
看来想偷点懒没有机会了

网友E:
国货当自强。一致性差苦了码农。

网友F:
我建议,启动时先把值读出来作为基准数,存入一个特定变量中,当启动完毕后检测电位器是否有变成,比如大于值是有操作加或是减,如果小于值是有操作减或加,总之这们下去就可以作为控制变量了,当然防抖问题肯定也要处理的

网友G(2021-10-18):
不知道摇杆有没有x型,z型,d型,电位器只有x型是线性电位器

网友H:
开机时软件较准一下就行了,就把遥感中间位置的实际阻值当作中心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I:
在程序中,添加系统上电和初始化时进行校准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