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实现步进电机正反转,通过光电开关,控制步进电机实现正反转,为什么不能实现正...

楼主(2021-06-22):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lock = P2^0;
sbit WE = P0^7;
sbit DU = P0^6;
sbit beep = P2^3;
uchar n,max= 1;
uchar index=0;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0x01;
        TR0=1;
        TH0=(65536 - 10000) / 256;
        TL0=(65536 - 10000) / 256;
        ET0=1;
        EA=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 - 10000) / 256;
        TL0=(65536 - 10000) / 256;
        WE = 1;
        P0 = 0xfe;
        WE = 0;
                        if(n==max)
                        {
                                                while(block == 0)
            {
                                                                DU = 1;
                                                                P0 = 0x06;
                                                                DU = 0;
                                                                beep = 0;
                switch(index)
                {
                case 0:P1 = 0x03;break; //00000011 AB¸
                case 1:P1 = 0x06;break; //00000110 BC
                case 2:P1 = 0x0c;break; //00001100 CD
                case 3:P1 = 0x09;break; //00001001 DA
                }
                index ++;

                                                                                n=0;
            }

            while(block == 1)
            {

                                                                DU = 1;
                                                                P0 = 0x3f;         //0
                                                                DU = 0;
                                                                beep = 1;
                switch(index)
                {
                case 0:P1 = 0x09;break;
                case 1:P1 = 0x0c;break;
                case 2:P1 = 0x06;break;
                case 3:P1 = 0x03;break;
                }
                index ++;
//                if (index == 4)
//                                                                index = 0;
                                                                n=0;

                                                }
                                                if (index == 4)
             index = 0;
                                                else n=0;
                }
                n++;
}

void main()
{

        InitTimer0();
        while(1)
        {
  }
}

网友A:
        TH0=(65536 - 10000) / 256;
        TL0=(65536 - 10000) / 256;
你的初值怎么都是求模,还是说乱码了 还有你这注释是什么语言

网友B:
先不要扯光电,你能不能用一个开关实现正反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扯光电,你能不能用一个开关实现正反转呢?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u8 code REV[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u16 code smgduan[17]={0,1,2,3,4};
u8 IrValue[6];
u8 Time;
u8 read;
u8 DisplayData[8];

sbit IRIN=P3^2;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B(u16 i)
{  u16 n;

while(i--)
{         for(n=0;n<125;n++)        {}
}
}

void DigDisplay()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

void irread()
{
  IT0=1;
  EX0=1;
  EA=1;
  IRIN=1;
}

void motor_ffw()
{
     u8 i;
  for (i=0; i<8; i++)
    {
         P1 = FFW;
        delayB(5);
    }
}

void motor_rev()
{
   u8 i;
  for (i=0; i<8; i++)
    {
         P1 = REV;
        delayB(5);
    }
}

void main()
{        irread();

   while(1)
        {
        DigDisplay();

        if((DisplayData[0]==4)&&(DisplayData[1]==3))
        motor_ffw();
                if((DisplayData[0]==4)&&(DisplayData[1]==0))
                motor_rev();
        if((DisplayData[0]==4)&&(DisplayData[1]==4))
        P1=0x0f;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if(IRIN==0)
        {

                err=100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if(IRIN==1)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
                                err--;
                        }
                        for(k=0;k<4;k++)
                        {
                                for(j=0;j<8;j++)        /?????
                                {

                                        err=6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if(Time>=8)
                                        {
                                                IrValue[k]|=0x80;
                                        }
                                        Time=0;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0=(65536 - 10000) / 256;
        TL0=(65536 - 10000) / 256;
你的初值怎么都是求模,还是 ...

从程序里复制过来就乱码,物品也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