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想要红外遥控的功能和按键的功能一样

楼主(2021-06-22):
用51单片机做了一个时钟,按键k1可以选择设置时间,k2,k3实现时间加减功能,k4退出,现在我想加一个红外遥控,让红外遥控也可以实现按键的功能,请问一下应该怎么写啊,求各位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你好!
一般情况下红外解码是通过中断来完成;
解出按键键值后,再用于和你按键联动

网友B:
先学习好遥控的接收解码

网友C:
很简单,去了解红外啊。难道不需要了解?

网友D:
找个代码改一下

网友E:
需要用到定时器,利用定时器的计数溢出中断来做输出脉冲,和按键扫描。

网友F:
我用的是红外发射头加38KHz的红外解码头实现的,编码我使用单片机模仿38KHz的NCE编码通过发射头发射出去,然后通过判断接收头的电平获取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