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液晶屏请问该采取什么方法来消除LED的干扰?

楼主(2021-06-22):
滚动页面显示时,与1602共用IO口的LED灯会间隔闪烁。请问该采取什么方法来消除LED的干扰呢?求大神讲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上原理图才好分析,谁知道LED还有无控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原理图才好分析,谁知道LED还有无控制脚

你帮我看看吧。

网友B:
是你的时序未规划好!
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切换数据必须发生在,LED不显示的时间内!!!
另外还有一些技巧,与楼主所问无关,不在此琐碎。

网友A:
改电路吧,共用的是控制脚,太难了

网友C:
你这个电路不可能不闪烁,除非加入控制LED现实的电路

网友D:
j4应该是跳线帽吧,拿掉跳线帽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vcc通过j4(跳线帽)然后通过102排阻然后led接io口,led低电平点亮,led和12864并联共用p2口,拿掉j4跳线帽即可

网友E:
不到没办法的地步,最好不要共用
一定要共用的话,5楼已经给你答案了
你可以把1602的显示时间作为数码管的延时
这样显示就不会相互影响了
人眼对于数码的显示是很敏感,区分不了几mS的区别,但是,闪那一下是可以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