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如何用DMA编程实现“利用SPI接口进行ADC连续数据获取”

楼主(2021-06-2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还是比较好实现的,网上有现成的例子。dma模式要用外设内存模式。设置好了以后直接在中断里读取数组的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B:
先不考虑DMA,你将如“进行ADC连续数据获取”呢?
成功后,再考虑让CPU让出你所需要的引脚,就可以了。
不过,要考虑:
1、何时让CPU让出;
2、何时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