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把复位建值高电平?

楼主(2021-06-22):
我用得是 stc12c5408AD 的单片机片子 我现在想把复位建值高电平 再Keil里面该怎么写啊? 我才起步 不是很清楚谢谢大侠了

网友A:
STC的单片机都是高电平复位,你用Keil软件置高电平,程序一直复位,还能运行吗?

网友B:
复位键一般都是设置为输入吧, 置高复位的话建议外部加下拉电阻

网友C:
我记得51是高电平复位,STM32是低电平复位。
如果不想单片机一直腹围的话,可以把复位引脚变成普通IO,但是硬件复位功能

网友D:
复位的动作是硬件行为,你必须遵从,所以你要读手册,而后才会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