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正负电源供电,不应该是两个电源串联起来才会有一个参考点吗?

楼主:
运放的正负电源供电,不应该是两个电源串联起来才会有一个参考点吗?

网友A(2021-06-23):
是的呀。楼主有啥问题吗?

网友B:
两个相等电压的电源串起来,有一个GND, 一个电源的正极接GND,一个电源的负极接GND。

网友C:
闭上眼想象一下,你就是运放,你有两个脚是要接电源的,否则无法工作啊。那么你在意的是什么?
1、你并不需要知道接到脚上的是什么电源,只有一个要求:左脚比右脚高xV(如x=24)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呢?
2、其它任何输入脚的输入信号,必须在左右脚的电压之间。不得超出范围,否可能损坏运放。
是不是这样呢?
学东东,不要太死板,电源的正、负,只是人为的一个参考,与运放无关。
对于运放而言,接24V,与接+-12V是一样的,只是人为将它的中心电压,强行认为是0,于是就有了+-12V。
如果你能看清本质,(保持运放的输入信号接近,电源电压的中心点)。就无此一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闭上眼想象一下,你就是运放,你有两个脚是要接电源的,否则无法工作啊。那么你在意的是什么?
1、你并不 ...

我的意思想Tina仿真的时候  两个电源并没有串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