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ESP8266连接OneNET平台远程控制单片机

楼主(2021-06-22):
硬件:51单片机,ESP8266
云平台:OneNet平台
功能:51单片机通过ESP8266连接OneNet平台,通过GET方法得到OneNet发送的数据,进而单片机读取进行下一步操作。
这是2018年编写的程序,由于年代久远,可能不是很好用,但大体思路是这样的。读者该修改的地方修改,OneNET平台该注册的注册,注意用的是HTTP协议。

代码:
注意,我注释了的地方也有用,读者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a,i,flag,temp;
sbit DQ=P2^4;
sbit k1=P1^0;
char bb[1]="";
char aa[1]="";
sbit  b=P1^4;
uchar datalen = 0;
uchar value;
uchar cnt = 0;
uchar recbuffer[51]="";                                //接收缓冲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LED5=P0^4;
//void delay(uint i)                //延时5us
//{
//        do
//        {
//                _nop_();
//                _nop_();
//                _nop_();
//                i--;
//        }
//        while(i);
//}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endChar(uchar a)                                 //单片机发送一个字节
{
        SBUF = a;
        while(TI==0);
        TI=0;
}

void sendString(uchar *s)                        //发送一个字符串
{
        while(*s!='\0')
        {
                sendChar(*s);
                s++;
        }

}
void init()
{
        /*串口中断定时器初始化*/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为9600,精振为11.0592MHz
        TL1=0xfd;
        REN=1;                                                                //启动串行口接收数据
        SM0=0;                                                                //串口工作在方式1
        SM1=1;                                                                //串行口工作方式选择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定时器中断
        /*esp8266初始化*/
        sendString("AT\r\n");
         delay1(1000);
        sendString("AT+RST\r\n");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WMODE=3\r\n");                //设置WIFI应用模式
        delay1(1000);//设置WIFI应用模式
        sendString("AT+RST\r\n"); //重置WIFI模块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IFSR\r\n"); //查询本地IP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WJAP=\"123456\",\"wds123456\"\r\n");  //连接无线路由器
        delay1(1000);
}
//void chuansu()                                                         //单片机通过8266给OneNET传送数据
//{
//        sendString("AT+CIPSTART=\"TCP\",\"183.230.40.33\",80\r\n");//和服务器建立TCP连接
//        delay1(1000);
//        sendString("AT+CIPMODE=1\r\n");          //进入透明传输模式
//        delay1(1000);
//        sendString("AT+CIPSEND\r\n");                 //开始传输
//        delay1(1000);
//        sendString("POST /devices/527602572/datapoints?type=3 HTTP/1.1\r\n");
//        delay1(1000);
//        sendString("api-key:sggrqbMr4YanhJ2YyjP6E=EwWd4=\r\n");
//        delay1(1000);
//        sendString("Host:api.heclouds.com\r\n");
//        delay1(1000);
//        sendString("Content-Length:11\r\n");
//        delay1(1000);
//        sendString("\r\n");
//        delay1(1000);
//        sendString("{\"temp\":");
//        delay1(1000);
//        sendString("30");                            //aa为温度数据
//        delay1(1000);
//        sendString("}");
//        delay1(1000);
//        sendString("\r\n");
//        delay1(1000);
//        ES=1;                                          //开串口中断
//}
void kg1()
{
        sendString("AT+CIPMUX=0\r\n");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IPSTART=\"TCP\",\"183.230.40.33\",80\r\n");  //和服务器建立TCP连接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IPMODE=1\r\n"); //进入透明传输模式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IPSEND\r\n"); //开始传输
        delay1(1000);
        sendString("GET /devices/527602572/datastreams/kg1 HTTP/1.1\r\n");
        delay1(800);
        sendString("api-key:BfVl=mcQuY7JB9BAnAEW=UZdIB8=\r\n");
        delay1(800);
        sendString("Host:api.heclouds.com\r\n");
        delay1(800);
        sendString("\r\n");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if(k1==0)                  //当k1按下时就给OneNET平台发送一次温度数据
//            {
//                        delay1(10);
//                        if(k1==0)
//                        {
//                                chuansu();
//                        }
//                }
                kg1();
//                        if(value == '1')
//            LED1=0;
//                if(value == '0')
//                LED1=1;
//                if(value == '3')
//            LED2=0;
//                if(value == '2')
//                LED2=1;
//                if(value == '5')
//                LED3=0;
//                if(value == '4')
//                LED3=1;
//                if(value == '7')
//                LED4=0;
//                if(value == '6')
//                LED4=1;
//                if(value == '9')
//                LED5=0;
//                if(value == '8')
//                LED5=1;
                        switch(value)
                {
                    case '1':
                        LED1=0;
                        break;
                        case '0':
                        LED1=1;
                        break;
                        case '3':
                        LED2=0;
                        break;
                        case '2':
                        LED2=1;
                        break;
                        case '5':
                        LED3=0;
                        break;
                        case '4':
                        LED3=1;
                        break;
                        case '7':
                        LED4=0;
                        break;
                        case '6':
                        LED4=1;
                        break;
                        case '9':
                        LED5=0;
                        break;
                        case '8':
                        LED5=1;
                        break;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char rec;
        if(RI != 0)
        {
                rec = SBUF;
                RI = 0;
        }
        if(rec == '{')
        cnt = 1;
        if(cnt == 1)
        {
                if(rec != '}')
                {
                    recbuffer[datalen++] = rec;
                }
                else
                {
                    cnt = 0;
                    value = recbuffer[datalen - 1];
                    datalen = 0;
        }

    }
}

楼主:
这是界面图片

网友A(2022-09-17):
你好,请问你为什么我下载进51单片机却连不上路由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为什么我下载进51单片机却连不上路由器呢

注意检查8266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