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小白疑惑,为什么我连的七段显示器不会亮?

楼主:
为什么我连得七段显示器

网友A(2021-06-23):
单独给数码管接电看是否亮

网友B:
想一下:
1、只有J1合上时,哪个亮呢?
2、只有J2合上时,哪个亮呢?
3、J1和J2都合上时,是不是以上二者都亮?如果要以上二者都亮需要合上哪个呢?
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就放弃吧。去改学CEO,比做这个强。又或者先去补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