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12V 555声光控灯Multisim仿真电路图

楼主:
MIC拾音器和光敏电阻分别由交流电压+开关与滑动变阻器代替
220V转12V 555声光控灯

工程文件

网友A(2021-10-28):
请问一下为什么光敏电阻改成100k欧姆的时候这个电路就使用不了了,该怎么办

网友A:
为什么光敏电阻改成100k欧姆就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