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存储数据,掉电不丢失?

楼主(2021-06-22):
单片机型号是89C51RC,怎么存储数据到flash内存?如果有更简单的方法最好

网友A:
只要学会对FLASH访问、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学会对FLASH访问、操作即可。

有例程吗?

网友B:
数据手册里面就有例程的呀

网友C:
如果数据是固定不变的,当然放在CODE区,也就是ROM中就成了。
但,好像你不是这个意思。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啊?片内有EEPROM吗?
如果没有,那在片内就放不了。找一个小的EEPROM放吧。

网友D:
2楼已经发了例程,另外stc官方也可以下载例程,不过要注意,芯片内部EePM不要频繁读,这个的寿命是有限的,具体可以参考芯片手册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
只是做一个单片机的玩意  对芯片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E:
将数据写在FLASH里面即可

网友F:
使用串行eeprom,如AT24C08C等,很简便,占用2个输入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