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只小万用表

楼主:
  在网上以每只12元包邮的价格买了两只小万用表,型号是:DT-310。

  由于两只万用表所配的电池(6F22  9V)都没有电了,只好装上自己的电池。
  电池仓:

  经测试,其中一只是正常的,试了直流电压档,可以测量电池的电压,蜂鸣器档两表笔短路也会发出声响;另一只就不正常了,所有电压档测量电池都显示0V,蜂鸣器档表笔还未短路就开始响个不停。
  把有问题的这块表拆开检查,发现10A电流档分流电阻与保险管靠在一起,短路了。如下图红圈所示:

  用起子将短路的地方拨开,故障消除了。
  观察表的内部,AD芯片是软封装的7106。

  用自制的基准电压源分别对两只表进行精度测试,数字表拨在直流20V档。

  一般来说,三位半数字表的相对误差小于0.5%,看来表一是合格的,表二的误差有点大。
  打开表二的后盖板,找到可调电阻VR1,在基准电压10.00201V时,缓慢调整VR1,使得数字表显示10.00V,这样,数字表就调整好了。

  用该表重新测量基准电压的各档,读数如下:

  不管怎么说,12元一只的万用表,能有这个精度,还是比较划算的。
  该表可以作为“炮灰表”来使用,或者借给别人,或者给小辈玩,相当于买了两个玩具。

网友A(2021-06-23):
不管怎么说,12元一只的万用表,能有这个精度,还是比较划算的。
  该表可以作为“炮灰表”来使用,或者借给别人,或者给小辈玩,相当于买了两个玩具。
真不错!

网友B:
年代久远啊,可以当古董收藏了。

网友C:
不错!如果能把微调电位器改成固定电阻(业余条件完全可以办到)那就更好了!这种微调电位器的稳定性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如果能把微调电位器改成固定电阻(业余条件完全可以办到)那就更好了!这种微调电位器的稳定性不好。

改成固定电阻到是不难,担心其它元件参数漂移怎么办呢,还不如改成多圈电位器。

网友E(2021-08-26):
这应该是清仓产品吧,不用贴片器件

网友F:
自制的基准电压源,嘿嘿,能介绍介绍吗?

网友G:
看起来很不错,在当时那个时候,很不错,还省电

网友H(2021-10-12):
再发一个基准电压源是怎么制作的教程吧

网友I:
量下通断,电压,电阻。这价也够了。

网友J(2021-12-16):
这钟表我们亲切的称呼它 “炮灰表”

网友K(2023-08-16):
两块表加起来都24元了,还不如拼多多上27元买块自动挡的M118A,还带电容档。自动档的万用表,很难烧,也不容易成炮灰。给小辈玩,也容易上手。

网友L(2023-11-02):
不错的东西,能简单使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