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怎么添加 代码让我现在的这个程序可以电子时钟和日历自动切换间隔五秒

楼主(2021-06-22):
电路仿真图

电路仿真图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循环移位函数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T_Break  25      //任意赋值避开条件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共阳极数码管编码0-9和“—”
uchar val[8]={2,3,10,5,9,10,5,5};
uchar flag=0;
sbit key0 = P2^0;                   //清零
sbit key1 = P2^1;                   //时间---年月日转换
                                                 //
sbit BEEP = P3^5;                   //蜂鸣器

void delay(uint z)         //1毫秒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0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M1M0为01)
        TH0=(65536-2000)/256;                //装初值12M晶振定时2ms数为2000
        TL0=(65536-2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uint num=0,keytime=0,time;
        uchar wei=0X01,duan=0;        //时间更新  1s,20ms扫描一次按键, 控制修改项闪烁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装初值12M晶振定时2ms数为2000
        TL0=(65536-2000)%256;
        keytime++;                                        //20ms扫描一次按键
        time++;                                                //控制修改项闪烁
        num++;                                        //时间更新  1s
     P1=wei;                        // 选择要点亮的数码管是哪一个
        P0=table[val[duan]];   // 给改数码管送显示数据
    wei=_crol_(wei,1);     // 移位,为点亮下一个数码管做准备
        duan++;
        if(duan>7)        duan=0;

}

uchar key()
{
  static  uchar kzt=0;         //推动循环,每次执行一次case
  uchar sb=NOT_Break;         //任意赋值避开条件
  switch(kzt)                         //按顺序依次执行
  {
//------------case 0:------------//
         case 0:                         //第一步
         P3=0xff;                         //P3做读入状态时,应该要先写1的,才能正确读入数据
                         //按照课本原文 作输入时:必须先将1写入口锁存器,使场效应管截止,该口线同时被内部上拉电阻拉成高电平,同时也能被外部输入源拉成低电平,即外部输入1时,该口线为高电平,输入0时,该口线为低电平
         if(P3!=0xff)                 //如果有按键按下
         {
                 kzt=1;                         //向下执行第二步
                 return NOT_Break;                 //返回一个无关的值,用来跳出此次循环
                }
         break;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直接跳出
//------------case 1:------------//
        case 1:                                 //第二步
        P3=0xff;                         //P3做读入状态时,应该要先写1的,才能正确读入数据
                         //按照课本原文 作输入时:必须先将1写入口锁存器,使场效应管截止,该口线同时被内部上拉电阻拉成高电平,同时也能被外部输入源拉成低电平,即外部输入1时,该口线为高电平,输入0时,该口线为低电平
        if(P3!=0xff)                 //有按键按下
        {
                switch(P3)
                {
                 case 0xfe:                 //第一个按键按下
                 sb=0;
                 break;                         //直接跳出
                 case 0xfd:                 //第二个按键按下
                 sb=1;
                 break;                         //直接跳出
                 case 0xfb:                 //第三个按键按下
                 sb=2;
                 break;                          //直接跳出
                 case 0xf7:             //第四个按键按下
                 sb=3;
                 break;                         //直接跳出
                }
        kzt=2;                                 //如果无按键按下  向下执行第三步
        return sb;                         //返回sb的值
         }
         else                                 //如果无按键按下  回到第一步
         {
          kzt=0;
          return NOT_Break;         //返回一个无关的值,用来跳出此次循环
          }
        break;
//------------case 2:------------//
        case 2:                                 //第三步
        P3=0xff;                         //P3做读入状态时,应该要先写1的,才能正确读入数据
                         //按照课本原文 作输入时:必须先将1写入口锁存器,使场效应管截止,该口线同时被内部上拉电阻拉成高电平,同时也能被外部输入源拉成低电平,即外部输入1时,该口线为高电平,输入0时,该口线为低电平
        if(P3==0xff)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
        {
         kzt=0;                                 //如果无按键按下  回到第一步
         return NOT_Break;
         }
         break;                                 //如果有按键按下  直接跳出
                }
        return NOT_Break;
}

void main()
{
   char shi=23,fen=59,miao=55,qh=0;          //初始化时分秒   状态标志位(0:正常,1:改变秒钟,2:改变分钟,3:改变时钟)
   char year=21,month=06,day=22;
   char flag=0;                                                  //标志位---年月日&&时分秒
   char keycode=NOT_Break;                          //键值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delay(10);                                                  //保证上面三条指令顺利完成
   time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while(1)
        {
            if(key0==0)                                      //清零按键按下
                {
                  shi=0;fen=0;miao=0;                  //时分秒清零
                  qh=0;                                                  //开始显示
                  }
            if(key1==0)                                      //年月日&&时分秒按键按下
                {
                  while(!key1);                                  //等待放开按键
                  if(flag==0) {flag=1;}                  //年月日&&时分秒
                  else  flag=0;
                  qh=0;                                                  //开始显示
                  }

            if(keytime>9)                                  //2ms*10=20ms
                {
                  keytime=0;                                  //计数清零
                  keycode=key();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
//////////////////////////////---时间更新---//////////////////////////////
                 if((num>=500)&&(qh==0))         //时间更新         2ms*500=1s
                 {

                        num=0;                                         //计数清零
                        miao++;                                         //秒数加1
                        if(miao>59)                                 //如果miao等于60
                        {
                                miao=0;                                 //miao赋值为0
                                fen++;                                 //分钟加1
                                if(fen>59)                         //如果fen等于60
                                {
                                        fen=0;                         //fen赋值为0
                                        shi++;                         //小时加1
                                        if(shi>23) shi=0;//如果shi等于24  shi赋值为0
                                }
                        }
                 }

///////////////////////////////////////////////////////////////////////////

//////////////////////////////---按键检测---///////////////////////////////

///////////////////////////---第一个按键按下---///////////////////////////////
if(flag==0)
{
          if(keycode==0)                 //第一个按键按下        选择
          {
                qh++;                                 //状态标志位(0:正常,1:改变秒钟,2:改变分钟,3:改变时钟)
                if(qh>3) qh=1;             //如果qh等于4,qh赋值为1
                keycode=NOT_Break;         //任意赋值避开条件
                }
///////////////////////////---第二个按键按下---///////////////////////////////
          if(keycode==1)                  //第二个按键按下          加
       {
                if(qh==1)
        {
                   miao++;
           if(miao>59) {miao=0;fen++;}//如果miao等于60 miao赋值为0

                    }
        if(qh==2)
        {
               fen++;
          if(fen>59) {fen=0;shi++;}   //如果fen等于60 fen赋值为0

            }
       if(qh==3)
        {
             shi++;
         if(shi>23){shi=0;day++;}          //如果shi等于24 shi赋值为0
              }
           keycode=NOT_Break;          //任意赋值避开条件
          }
///////////////////////////---第三个按键按下---///////////////////////////////
        if(keycode==2)                           //第三个按键按下          减
       {
                if(qh==1)
        {
                   miao--;
           if(miao<0)  {miao=59;fen--;}//如果miao等于-1 miao赋值为59
                    }
        if(qh==2)
        {
              fen--;
          if(fen<0) {fen=59;shi--;}          //如果fen等于-1 fen赋值为59
            }
       if(qh==3)
        {
              shi--;
         if(shi<0) {shi=23;day--;}          //如果shi等于-1 shi赋值为23
              }
           keycode=NOT_Break;          //任意赋值避开条件
          }
///////////////////////////---第四个按键按下---///////////////////////////////
           if(keycode==3)                  //第四个按键按下           确定
           {
                 qh=0;
                 keycode=NOT_Break;          //任意赋值避开条件
                }
                }
        else if(flag==1)
        {
            if(keycode==0)                 //第一个按键按下        选择
          {
                qh++;                                 //状态标志位(0:正常,1:改变秒钟,2:改变分钟,3:改变时钟)
                if(qh>3) qh=1;             //如果qh等于4,qh赋值为1
                keycode=NOT_Break;         //任意赋值避开条件
                }
///---第二个按键按下:调加---///
          if(keycode==1)
       {
                if(qh==1)
        {
                   day++;
                   if(day==29&&month==2&&(year%4!=0)){ day=1;month++;} //不是闰年
                    if(day==30&&month==2&&year%100==0&&year%400!=0){day=1;month++;}
                    if(day==30&&month==2&&((year%100==0&&year%400==0)||(year%100!=0&&year%4==0))){day=1;month++;}
                          if(day==31&&(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day=1;month++;}
                    if(day==33&(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day=1;  month++;}

                   }

        if(qh==2)
        {
               month++;
          if(month>12) {month=1;year++;}  //如果月等于13 分赋值为1
            }
       if(qh==3)
        {
             year++;
         if(year>99) year=1;          //如果年等于100 时赋值为1
              }
           keycode=NOT_Break;          //任意赋值避开条件
          }
///---第三个按键按下:调减---///
        if(keycode==2)
       {
                if(qh==1)
        {
                   day--;

           if(day==0&&month==3&&(year%4!=0))
                   {day=28;        month--;}
                   if(day==0&&month==3&&year%100==0&&year%400!=0)
                  {day=28;        month--;}
                   if(day==0&&month==3&&((year%100==0&&year%400==0)||(year%100!=0&&year%4==0)))
                    {day=29;        month--;}
                         if(day==0&&(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day=30;        month--;}
                   if(day==0&&(month==1||month==2||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day=31;        month--;}

                    }
        if(qh==2)
        {
              month--;
          if(month<1) {month=12;year--;}          //如果月等于0 分赋值为12
            }
       if(qh==3)
        {
              year--;
         if(year<1) year=99;          //如果年等于0 时赋值为12
              }
           keycode=NOT_Break;          //任意赋值避开条件
          }
///---第四个按键按下---///
           if(keycode==3)                  //第四个按键按下           确定
           {
                 qh=0;
                 keycode=NOT_Break;          //任意赋值避开条件
                }
         }

///////////////////////////////////////////////////////////////////////////

///////////////////////////---显示函数---///////////////////////////////
         switch(qh)                            //按键按下后立即显示
         {
         //正常显示
                        case 0:
                if(flag==1)
                {
                val[0]=2;                 //年份21开头定死
                val[1]=0;
                val[2]=year/10;         //年份十位显示
                val[3]=year%10;  //年份个位显示
                val[4]=month/10; //月份十位显示
                val[5]=month%10; //月份个位显示
                val[6]=day/10;   //天数十位显示
                val[7]=day%10;   //天数个位显示
                 }
        /**********显示时分秒***********/
                 else if(flag==0)
                 {
                val[0]=shi/10;         //显示时间 时分秒
                val[1]=shi%10;
                val[2]=10;
                val[3]=fen/10;
                val[4]=fen%10;
        /**********整点报时,蜂鸣器响 **********/
                if(fen==0)
                 {
                 BEEP=0;
                 delay(200);
                 BEEP=1;
                 }
                 val[5]=10;
                 val[6]=miao/10;
                 val[7]=miao%10;
                }
         //秒钟修改后显示  其中秒钟部分在闪烁
                case 1:
                if(flag==0)
                {
                if(time<250)             //2ms*250=0.5s
                {
            val[0]=shi/10;
                val[1]=shi%10;
                val[3]=fen/10;
                val[4]=fen%10;
                val[6]=miao/10;
                val[7]=miao%10;
                 }
                else if(time<500)         //2ms*500=1s
                {
                     val[0]=shi/10;
                        val[1]=shi%10;
                        val[3]=fen/10;
                        val[4]=fen%10;
                        val[6]=11;
                        val[7]=11;
                 }
                else if(time>500)         //2ms*500=1s
                {
                        time=0;
                 }
                   }
                   else if(flag==1)
                   {
                             if(time<250)             //2ms*250=0.5s
                {
            val[2]=year/10;
                val[3]=year%10;
                val[4]=month/10;
                val[5]=month%10;
                val[6]=day/10;
                val[7]=day%10;
                 }
                else if(time<500)         //2ms*500=1s
                {
                     val[2]=year/10;
                        val[3]=year%10;
                        val[4]=month/10;
                        val[5]=month%10;
                        val[6]=11;
                        val[7]=11;
                 }
                else if(time>500)         //2ms*500=1s
                {
                        time=0;
                 }
                   }

                case 2:
                if(flag==0)
                {
                if(time<250)
                 {
            val[0]=shi/10;
                val[1]=shi%10;
                val[3]=fen/10;
                val[4]=fen%10;
                val[6]=miao/10;
                val[7]=miao%10;
                 }
                else if(time<500)
                 {
            val[0]=shi/10;
                val[1]=shi%10;
                val[3]=11;
                val[4]=11;
                val[6]=miao/10;
                val[7]=miao%10;
                 }
                else if(time>500)
                 {
                        time=0;
                 }
        }
        else if(flag==1)
        {
                if(time<250)             //2ms*250=0.5s
                {
            val[2]=year/10;                 //年的十位部分
                val[3]=year%10;             //年的个位部分
                val[4]=month/10;             //月的十位部分
                val[5]=month%10;                 //月的个位部分
                val[6]=day/10;             //天的十位部分
                val[7]=day%10;                 //天的个位部分
                 }
                else if(time<500)         //2ms*500=1s        /数在闪烁
                {
                     val[2]=year/10;
                        val[3]=year%10;
                        val[4]=11;
                        val[5]=11;
                        val[6]=day/10;
                        val[7]=day%10;
                 }
                 else if(time>500)         //2ms*500=1s
                {
                        time=0;
                 }
                 }//if(flag==1)的else的括号

         //时钟修改后显示  其中时钟部分在闪烁
                 case 3:
                 if(flag==0)
                 {
                 if(time<250)
                        {
                val[0]=shi/10;
                val[1]=shi%10;
                val[3]=fen/10;
                val[4]=fen%10;
                val[6]=miao/10;
                val[7]=miao%10;
                        }
                else if(time<500)
                 {
                val[0]=11;
                val[1]=11;
                val[3]=fen/10;
                val[4]=fen%10;
                val[6]=miao/10;
                val[7]=miao%10;
                 }
                else if(time>500)
                 {
                 time=0;
                 }
                 }
        else if(flag==1)
        {
                if(time<250)             //2ms*250=0.5s
                {
            val[2]=year/10;                 //年的十位部分
                val[3]=year%10;             //年的个位部分
                val[4]=month/10;             //月的十位部分
                val[5]=month%10;                 //月的个位部分
                val[6]=day/10;             //天的十位部分
                val[7]=day%10;                 //天的个位部分
                 }
                else if(time<500)         //2ms*500=1s        /天数在闪烁
                {
                     val[2]=11;
                        val[3]=11;
                        val[4]=month/10;
                        val[5]=month%10;
                        val[6]=day/10;
                        val[7]=day%10;
                 }
                 else if(time>500)         //2ms*500=1s
                {
                        time=0;
                 }
                 break;
                 }
                }
                 }
         }

网友A:
只添加新代码,不修改旧代码,没可能实现。
你可以先将流程图修改一下,然后照着改动的部分修改代码就可以。
如果这个本就某一个宝来的,可以直接找售后。
PS:主函数要精练才更容易读,相关各部分可以写成相应功能的函数进行调用。

网友B:
以为“代码”能搞定一切,本身说是个误区!
如同,想画一根竹子,胸中有竹才行。
你要构思一下:
1、如何显示日历;把它做成一个函数A。
2、如何显示时间;把它做成一个函数B。
3、如何搞定一个5秒的定时,每次定时到来时将F求反一下。F=1就调A,F=0就调B。
这样做你认为行不行。
至于如此添加到你的程序中,也很容易:
1、将上述功能程序添加到你原来程序的任意位置都可以。
2、记住:删除你原来的程序。

网友C:
while(1)//大循环
{
。。
if (miao%10<5) LED_display_clock();//前5秒显示时钟
else LED_display_date();//后5秒显示日期
。。
}

就这么简单。自己去磊代码去。。

网友D:
4个按键:启停,选择(1年2月3天4时5分6秒7归零调节)

网友E:
在二者之间加个延迟代码

网友D:
4个按键:
1切换与确定
2调节功能选择1年2月3天4时5分6秒7归零8恢复
3数值+
4数值-

网友D:
整个程序也就144行左右,看起来多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