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车牌识别系统的问题

楼主(2021-06-22):
如果切割字符的时候出现第一个汉字左右结构分开应该怎么办?比如沪切割成氵和户

网友A:
将“户”判定为“沪”
将”氵“放弃。

网友B:
一般对于车牌中联通汉字的切割用水平投影法,如果车牌中存在不连通的字符,投影后的波峰个数就会大于7,此时模板匹配法的效果要远远好于水平投影法。所以对处理后的车牌投影,如果峰值的个数为7,再计算各峰的峰宽比,如果在所限定的门限内,则采用水平投影法,否则采用模板匹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