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学习stc单片机,用哪个型号比较好?

楼主(2021-06-23):
之前买了几块51单片机开发板,芯片都是stc89c52的,教程也是配套的,一直也没怎么学,知道这个芯片是很多年以前性能不太强,但是也不指望这玩意能做视频音频、图像如摄像头拍照图片识别、以及网络蓝牙通讯等相关硬件产品,就像低配置电脑即便能运行大型游戏也卡的要死,所以也没有太高的期望,希望能通过学习能做一些小的电子玩具,对于速度和花哨的功能不要求,有个比较担忧的容量问题8k的rom和0.5k的ram,怕流程节点多的应用容量会不够用,但这也是小问题,后面还有89c54,89c58,89c516等型号芯片,直接换芯片就可以了。
后来stc-ips下载软件启动的时候提示要用stc15、stc10/11、最次要用90系列,貌似之前在89系列上能正常运行的程序,在新系列环境下未必能用了,后来还看到过stc12系列的,还有听说stc8系列是最新最好的。
现在就想直接学个新版的,不知道学哪个版本的好。

网友A:
stc89c52比较好,通用但是相对便宜,性价比高!!其实都一样,入门的话推荐,有这片就够了

网友B:
用STC8系列的STC8H8K64U,  还有国产的单片机编程软件 天问Block 中文图形化+字符编程,而且免费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06172-1.html

网友C:
价格越便宜越好呢?还是性能越高越高呢?还是越适用自己的越好呢?还是就随便问问呢?

网友D:
个人简易 用STC8A8K64S4A12

其实用什么都一样 都是51内核 和89c没多大区别 但你是学习 这个型号基本是STC目前系列里 8位机功能最多的 对你学习和实验各种功能最方便 虽然上边还有16位的 但16位片子比较麻烦 有那闲工夫不如直接学ARM 功能无疑比16强悍太多了 就我的理解 只要不牵涉图片图像 8位全够 有图像图片 32位做

网友E:
STC90C516RD+

网友F:
51当中,任意一款,如果你能学精。则以后再学任何单片机都非常容易。
关键是你一个也未学精通。
半壶,怎么学也是半壶。估计半壶还不到。
听我一劝,将你现在认为已经学得不错单片机,检起来,学精通。贯通后就无此问了。

网友G:
stc89c52
不用想,就是这个
资料最多,有问题最容易解决
至于功能性能之类不用担心,等到你学会了单片机,大把型号给你选择的

网友H:
1、新手学习单片机最好选择51系列的单片机,这个系列的单片机有关的学习资料比较多,网上也比较好找,也比较容易上手,只要学会了51单片机,其它的单片机如AVR、ARM等就好学了。
2、51单片机是对所有兼容Intel 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该系列单片机的始祖是Intel的8031单片机,后来随着Flash rom技术的发展,8031单片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应用最广泛的8位单片机之一,其代表型号是ATMEL公司的AT89系列,它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控系统之中。很多公司都有51系列的兼容机型推出,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占有大量市场。51单片机是基础入门的一个单片机,还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需要注意的是52系列的单片机一般不具备自编程能力。
3、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00M的高速单片机。

网友I:
stc89c52 基础入门,简单上手
在网上找资料也多,比如教程什么的啊

网友J:
stc89c52比较好一点,那个性价比比其他同类的都高,我自己也一直在用,但是你也不一定要最好的,毕竟现在在学习阶段,那个学习原理是最重要的,大多数原理相通的,加油

网友K:
这个选项功能支持的

网友L:
我现在用的是stc8系列的,挺好用。

网友M:
STC单片机的最大优点,就是有很多种型号的单片机可以设置为仿真芯片,可以用keil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开发工具仅仅是一个USB转TTL的模块,虽然占用了串行口,但是,对初学者影响不大,有些芯片还有第二第三串口,搞定仿真是学习单片机的捷径之一,放着可以仿真的芯片不用,用那些不能仿真只能下载程序的芯片,明摆着就是走弯路。
打开STC-ISP软件,keil仿真设置页面的单片机型号,从这几十种可以设置为仿真的芯片中任意挑一个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

网友N:
32开发板吧…一百多,感觉挺ok的

网友O:
STC8A8K 或 STC16 系列,都是最近两年新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