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数码管显示开机温度一直是-0.06,数码管不能实时显示温度,请大家帮忙看看是...

楼主(2021-06-23):
程序在这里
#include<reg51.h>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NumberData[1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BUS=P2^6;//温度传感器接口
sbit LED_ONE = P2^0;//第一位数码管位选端口
sbit LED_TWO = P2^1;//第一位数码管位选端口
sbit LED_THREE = P2^2;//第一位数码管位选端口
sbit LED_FOUR = P2^3;//第一位数码管位选端口
volatile uchar GeWei,ShiWei,BaiWei,_Geiwei,_ShiWei;
volatile bit Convert_yes_not=0;
volatile char Negative=0;
/**********************************
数码管编码
**********************************/
code unsigned char NumberData[12] ={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0x80,//DP
          0x40 //negative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_4xN_US(uchar us)
{
    while(--us);
}
//初始化子函数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定时器0模式1-16位定时器-
        TCON = 0x00;//清零TCON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H0  = 0x3c;//定时100ms
        TL0  = 0xb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DS18B20_Recover()
{
          BUS = 1;
          Delay_4xN_US(200);//4us
          BUS = 0;
          Delay_4xN_US(200);//800us
          BUS = 1;
          Delay_4xN_US(200);//800us
          BUS = 1;
}
void SendProc(uchar proc)
{
          bit T_bit;
          uchar i=0;
          for(;i<8;i++)
          {
                  T_bit = (proc>>i)&0x01;//单位数据
                  BUS = 1;
                  Delay_4xN_US(1);//4us
                  BUS = 0;
                  BUS = T_bit;//单位数据
                  Delay_4xN_US(15);//60us等待时间
                  BUS = 1;
          }
}
uchar ReadOneByte()
{
          uchar i;
          bit T_bit;
          uchar dat=0;
          for(i=0;i<8;i++)
          {
                   BUS = 1;
                   Delay_4xN_US(1);//4us
                   BUS = 0;
                   BUS = 1;
                   T_bit = BUS;
                   Delay_4xN_US(15);//60us
                   BUS = 1;
                   dat |= ((uchar)T_bit)<<i;
           }
           return dat;
}
void LED_DATE_Convert(uchar T_L,uchar T_H)
{
          uchar ZhengShu,MiddleShu;
        uint XiaoShu;
        if((T_H>>4)>0)//负数
        {
             Negative = 0xff;
                 MiddleShu =((~(T_L&0x0f))&0x0f)+1;
                 if(MiddleShu>>4>0)//有进位
                 {
                          ZhengShu = (~T_H)*16+((~T_L)>>4)+1;
                          XiaoShu =(MiddleShu&0x0f)*625;
                 }
                 else
                 {
                          ZhengShu = (~T_H)*16+((~T_L)>>4);
                          XiaoShu =(MiddleShu&0x0f)*625;
                 }
                 GeWei  = ZhengShu%10;
                 ShiWei = (ZhengShu/10)%10;
                 _Geiwei= XiaoShu/1000;
                 _ShiWei= (XiaoShu/100)%10;

        }
        else//正数
    {
                Negative = 0x00;
                ZhengShu = T_H*16+(T_L>>4);
                XiaoShu =(T_L&0x0f)*625;
                GeWei  = ZhengShu%10;
                ShiWei = (ZhengShu/10)%10;
                BaiWei = ZhengShu/100;
                _Geiwei= XiaoShu/1000;
                _ShiWei= (XiaoShu/100)%10;
        }
}
void LED_Show()
{
        switch(Negative)
          {
                case 0x00:        //正数
                                    if(BaiWei!=0)
                                        {
                                                 P0 = NumberData[BaiWei];
                                                 LED_ON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ONE = 1;
                                                 P0 = NumberData[ShiWei];
                                                 LED_TWO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WO = 1;
                                                 P0 = NumberData[GeWei]|NumberData[10];
                                                 LED_THRE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HREE = 1;
                                                 P0 = NumberData[_Geiwei];
                                                 LED_FOUR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FOUR = 1;
                                        }
                                        else
                                        {
                                                P0 = NumberData[ShiWei];
                                                LED_ON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ONE = 1;
                                                P0 = NumberData[GeWei]|NumberData[10];
                                                LED_TWO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WO = 1;
                                                P0 = NumberData[_Geiwei];
                                                LED_THRE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HREE = 1;
                                                P0 = NumberData[_ShiWei];
                                                LED_FOUR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FOUR = 1;
                                        }
                                        break;
                case 0xff:        //负数
                                     if(ShiWei!=0)
                                        {
                                                 P0 = NumberData[11];
                                                LED_ON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ONE = 1;
                                                P0 = NumberData[ShiWei];
                                                LED_TWO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WO = 1;
                                                P0 = NumberData[GeWei]|NumberData[10];
                                                LED_THRE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HREE = 1;
                                                P0 = NumberData[_Geiwei];
                                                LED_FOUR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FOUR = 1;
                                        }
                                        else
                                        {
                                                P0 = NumberData[11];
                                                LED_ON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ONE = 1;
                                                P0 = NumberData[GeWei]|NumberData[10];
                                                LED_TWO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WO = 1;
                                                P0 = NumberData[_Geiwei];
                                                LED_THRE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HREE = 1;
                                                P0 = NumberData[_ShiWei];
                                                LED_FOUR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FOUR = 1;
                                        }
                                        break;
          }
}
void Timer_Interrupt() interrupt 1
{
    uchar T_dat_L,T_dat_H;
        P0=0x00;
        TH0  = 0x3c;//定时100ms
    TL0  = 0xb0;
        if(Convert_yes_not==0)
        {
                DS18B20_Recover();//复位
                SendProc(0xcc);//ROM跳过指令
                SendProc(0x44);//数据转换指令
                Convert_yes_not=1;
        }
        else
        {
                DS18B20_Recover();//复位
                SendProc(0xcc);//ROM跳过指令
                SendProc(0xbe);//数据读取指令
                T_dat_L = ReadOneByte();//读取数据
                T_dat_H = ReadOneByte();//读取数据
                LED_DATE_Convert(T_dat_L,T_dat_H);
                Convert_yes_not=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0x00;
        P2=0xff;
        DS18B20_Recover();//复位
        Timer0_Init();
        EA =1;//开放中断
        while(1)
        {
                   LED_Show();
          }
}

网友A:
18b20为啥接那么多电阻

网友B:
先把R3改为100欧。

网友C:
主要是时序问题

#include<reg51.h>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NumberData[1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BUS=P2^6;//温度传感器接口
sbit LED_ONE = P2^0;//第一位数码管位选端口
sbit LED_TWO = P2^1;//第一位数码管位选端口
sbit LED_THREE = P2^2;//第一位数码管位选端口
sbit LED_FOUR = P2^3;//第一位数码管位选端口
volatile uchar GeWei,ShiWei,BaiWei,_Geiwei,_ShiWei;
volatile bit Convert_yes_not=0;
volatile char Negative=0;
/**********************************
数码管编码
**********************************/
code unsigned char NumberData[12] ={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0x80,//DP
          0x40 //negative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_4xN_US(uchar us)
{
    while(--us);
}
//初始化子函数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定时器0模式1-16位定时器-
        TCON = 0x00;//清零TCON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H0  = 0x3c;//定时100ms
        TL0  = 0xb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DS18B20_Recover()
{
        BUS = 1;
        Delay_4xN_US(5);//4us
        BUS = 0;
        Delay_4xN_US(200);//800us
        Delay_4xN_US(200);
        BUS = 1;
        Delay_4xN_US(50);
        BUS = 1;
        Delay_4xN_US(25);
}
void SendProc(uchar proc)
{
        uchar i=0;
        for(i=8; i>0; i--)
        {
                BUS = 0;
                BUS = proc&0x01;
                Delay_4xN_US(25);
                BUS = 1;
                proc>>=1;
        }
        Delay_4xN_US(25);
}
uchar ReadOneByte()
{
        uchar i;
        uchar dat=0;
        for (i=8;i>0;i--)
        {
                BUS = 0;
                dat>>=1;
                BUS = 1;
                if(BUS)
                        dat|=0x80;
                Delay_4xN_US(25);
        }
        return dat;
}
void LED_DATE_Convert(uchar T_L,uchar T_H)
{
        uchar ZhengShu,MiddleShu;
        uint XiaoShu;
        if((T_H>>4)>0)//负数
        {
        Negative = 0xff;
        MiddleShu =((~(T_L&0x0f))&0x0f)+1;
        if(MiddleShu>>4>0)//有进位
        {
        ZhengShu = (~T_H)*16+((~T_L)>>4)+1;
        XiaoShu =(MiddleShu&0x0f)*625;
        }
        else
        {
        ZhengShu = (~T_H)*16+((~T_L)>>4);
        XiaoShu =(MiddleShu&0x0f)*625;
        }
        GeWei  = ZhengShu%10;
        ShiWei = (ZhengShu/10)%10;
        _Geiwei= XiaoShu/1000;
        _ShiWei= (XiaoShu/100)%10;

        }
        else//正数
        {
        Negative = 0x00;
        ZhengShu = T_H*16+(T_L>>4);
        XiaoShu =(T_L&0x0f)*625;
        GeWei  = ZhengShu%10;
        ShiWei = (ZhengShu/10)%10;
        BaiWei = ZhengShu/100;
        _Geiwei= XiaoShu/1000;
        _ShiWei= (XiaoShu/100)%10;
        }
}
void LED_Show()
{
        switch(Negative)
        {
        case 0x00:        //正数
        if(BaiWei!=0)
        {
        P0 = NumberData[BaiWei];
        LED_ON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ONE = 1;
        P0 = NumberData[ShiWei];
        LED_TWO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WO = 1;
        P0 = NumberData[GeWei]|NumberData[10];
        LED_THRE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HREE = 1;
        P0 = NumberData[_Geiwei];
        LED_FOUR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FOUR = 1;
        }
        else
        {
        P0 = NumberData[ShiWei];
        LED_ON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ONE = 1;
        P0 = NumberData[GeWei]|NumberData[10];
        LED_TWO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WO = 1;
        P0 = NumberData[_Geiwei];
        LED_THRE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HREE = 1;
        P0 = NumberData[_ShiWei];
        LED_FOUR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FOUR = 1;
        }
        break;
        case 0xff:        //负数
        if(ShiWei!=0)
        {
        P0 = NumberData[11];
        LED_ON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ONE = 1;
        P0 = NumberData[ShiWei];
        LED_TWO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WO = 1;
        P0 = NumberData[GeWei]|NumberData[10];
        LED_THRE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HREE = 1;
        P0 = NumberData[_Geiwei];
        LED_FOUR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FOUR = 1;
        }
        else
        {
        P0 = NumberData[11];
        LED_ON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ONE = 1;
        P0 = NumberData[GeWei]|NumberData[10];
        LED_TWO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WO = 1;
        P0 = NumberData[_Geiwei];
        LED_THREE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THREE = 1;
        P0 = NumberData[_ShiWei];
        LED_FOUR = 0;
        Delay_4xN_US(100);//400us
        LED_FOUR = 1;
        }
        break;
        }
}
void Timer_Interrupt() interrupt 1
{
        uchar T_dat_L,T_dat_H;
        P0=0x00;
        TH0  = 0x3c;//定时100ms
        TL0  = 0xb0;
        if(Convert_yes_not==0)
        {
        DS18B20_Recover();//复位
        SendProc(0xcc);//ROM跳过指令
        SendProc(0x44);//数据转换指令
        Convert_yes_not=1;
        }
        else
        {
        DS18B20_Recover();//复位
        SendProc(0xcc);//ROM跳过指令
        SendProc(0xbe);//数据读取指令
        T_dat_L = ReadOneByte();//读取数据
        T_dat_H = ReadOneByte();//读取数据
        LED_DATE_Convert(T_dat_L,T_dat_H);
        Convert_yes_not=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0x00;
        P2=0xff;
        DS18B20_Recover();//复位
        Timer0_Init();
        EA =1;//开放中断
        while(1)
        {
                LED_Sho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