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认识芯片?

楼主(2021-06-23):
比如电源芯片有哪些厂家,厂家那边又哪些系列?和手机产品一样,要从哪里了解?

网友A:
搜xxx单片机选型

网友B:
这个要结合你的使用了,对输入输出有什么要求,功率,纹波,是输出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在你选型的时候,从一些论坛搜索下,看看别人用到了什么,或者推荐哪些厂家,毕竟datesheet都给出了,自己对比下

网友C:
通过芯片型号来认识呀

网友D:
多读芯片手册。积累多了,认识的也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结合你的使用了,对输入输出有什么要求,功率,纹波,是输出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在你选型的时候,从一 ...

感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xxx单片机选型

其他芯片也可以这样搜?直接百度搜吗

网友E:
芯片上都有型号的,然后在手机上搜索相应的数据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F:
大部分的IC厂商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网站上面都是会有PDF格式的数据手册下载的
比如:BQ25895
生产这个IC的是TI器件,你百度一搜索就能在TI官方网站上找到这个IC的数据手册,然后就是看数据手册了
看数据手册更多是要你基础的知识,如果你连运放怎么用都不知道,那你看LM358的数据手册又有什么用呢?
当然,如果你已经有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了,那么就要多看看数据手册了,看多了自然就能找到技巧了,这说不明白的,你得多看

网友G:
用过开关电源的朋友们都知道,开关电源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功率级和控制级,功率级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及要求,选择不同的拓扑结构,同时兼顾半导体元件考虑设计成本;控制级的主要任务则是根据电路电信号选择合适的控制方式,目前的开关电源以PWM控制方式居多。那么问题就来了,选择呢不同的开关IC对于我们设计电路来说至关重要,撇开能不能实现我们所需要的功能,单是对于成本以及工艺来说选择一个合适的开关电源板IC显得很重视。  开关电源最早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初,以美国为代表的,历经几十年的不断发展,现代开关电源技术有了重大的进步和突破。新型功率器件的开发促进了开关电源的高频化,功率MOSFET和IGBT可使中小型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达到400kHz(AC/DC)或1MHz(DC/DC),开关电源IC层出不穷,目前市面上DC-DC开关电源中,用MOSFET制成的300-500kHz电源,早已实用化、商业化,但是对于频率则有待进一步提高。  开关电源IC是指开关电源的脉宽控制集成,电源靠它来调整输出电压电流的稳定,在开关带能源当中,根据不同的输出功率选择不同的拓扑结构,下面是几种常用的电路形式:   几种常用的电路拓扑  选择合适的拓扑结构要考虑以下几点:  a)输出电压是高于还是低于输入电压范围;  b)要求输出量是多少 ;  c)是否要求输入与输出之间有电气隔离 ;  d)输入/输出电压是不是很高 ;  e)输入/输出电流是不是很大 ;  f)通过整流器的初始最高电压和最大占空比。  一般开关电源芯片都支持两种电压输入形式:一为230VAC的但电压输入,另一种为85到265VAC输入。频率为50Hz和60Hz两种,应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电压确定输入电压标准现在最广泛的IC有:  1、PI(Power Integrations)  PI(Power Integrations)公司于1988年在美国加州圣何塞成立, PI公司是用于高能效电源转换的高压模拟集成电路业界的领先供应商。由于Power Integrations公司在高压集成电路方面所取得的技术创新,实现了尺寸小、结构紧凑、用于各种电子产品的高效率电源,包括用于手机充电器、计算机家用电器、电信网络设备以及其他更多应用的高效率电源,PI公司有很多系列的电源IC,例如:TOPSwitch 产品系列,资格最老,输出功率最大可以从10W-300W,适用于设计反激式电源。TOPSwitch-HX采用多模式工作,线性频率降低至30 kHz (@ 132 kHz),并采用多周期调制。TNY系列,输出功率范围从4W-36W之间;同时还有LinkSwitch 产品系列,包括LinkSwitch-3、LinkSwitch-PH、LinkSwitch-II、LinkSwitch-HP以及其他IC,LinkSwitch产品系列采用了革新性的控制技术,可提供非常精确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调节等,还有其他很多类型,PI不愧是开关电源IC的老大。我们经常用到的是PI公司的,因为它的型号众多,抗干扰性能好,但是价格高,我们在选择IC适合要适合自己的。

网友H:
芯片型号和手册

网友I:
从芯片厂商开始学习半导体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