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C173: missing return-expression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错误如何修改?

楼主(2021-06-23):
啾咪 有无单片机的大神 帮我看看这个需要在哪里改这个错误,非常感谢!

0101.c(292): warning C173: missing return-expression
0101.c(292):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0101.c(303):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0101.c(310):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0101.c(320):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0101.c(330):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u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_l,key,s;
     key_l=P1&0x0f;
     if(key_l!=0x0f)     //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5() ;       //消抖
     if(key_l!=0x0f)        //再次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key_l=P1&0x0f;        //扫描列  得到列值
     P1=0X7f;                        //0111 1111
         if(P1!=0x7f)  key=P1;
         P1=0Xbf;                   //1011 1111
         if(P1!=0xbf)  key=P1;
         P1=0Xdf;
         if(P1!=0xdf)  key=P1;
         P1=0Xef;
         if(P1!=0xef)  key=P1;
         P1=0x0f;
     } delay1(1000);
      }
                    switch(key)
            {
             case 0xeb:         count1=1;i=0; TR1=1;second=0;s1=0;s2=0;        break;
             case 0xd7:         count1=2;i=0; TR1=1;second=0;s1=0;s2=0;        break;
                  case 0xdb:         count1=3;i=0; TR1=1;second=0;s1=0;s2=0;        break;
                    case 0xdd:         count1=4;i=0; TR1=1;second=0;s1=0;s2=0;        break;
             case 0xb7:         count1=5;i=0; TR1=1;second=0;s1=0;s2=0;    break;
                 case 0xbb:         count1=6;i=0; TR1=1;second=0;s1=0;s2=0;        break;
                   case 0xbd:         count1=7;i=0; TR1=1;second=0;s1=0;s2=0;    break;
                 case 0x77:         count1=8;i=0; TR1=1;second=0;s1=0;s2=0;        break;
                 case 0x7b:         count1=9;i=0;        second=0;s1=0;s2=0; TR1=1;        break;
                 case 0x7d:         count1=10;i=0;        second=0;s1=0;s2=0; TR1=1;        break;
                 case 0xe7:         count2=1;        break;                  //开机键ON/C
                 case 0xed:         count2=2;h=0; s=second;break;                  //暂停键 =
                 case 0xee:  count1=count1+1;i=0; delay1(100);  TR1=1;second=0;s1=0;s2=0; break;        //下一曲 +
                 case 0xde:    count1=count1-1;i=0;  delay1(100); TR1=1; second=0;s1=0;s2=0; break;   //上一曲 -
                 case 0xbe:  count2=5;h=1; TR0=1; s=second;  break;   TR1=1;    //播放键
                 default:break;
            }
       P1 = 0x0f;
          }

}
//=======外部中断INT0==========//
void ZD() interrupt 0
{
         keyscan();
}
//===========显示延迟=======================//
delay2(int a)
{int b;
for(;a>0;a--)
  for(b=0;b<255;b++);
}
check()                 //查忙
{e=1;
rw=1;
rs=0;
P0=0xff;
if(busy);
}
/*写指令程序*/
wc(unsigned char dat)
{check();
e=0;
rw=0;
rs=0;
P0=dat;
e=1;
e=0;
}
/* 写数据程序*/
wd(unsigned char dat)
{check();
e=0;
rw=0;
rs=1;
P0=dat;
e=1;
e=0;
}

网友A:
这个不是错误,这是警告,是说函数没有返回值,不要紧的

网友B:
u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_l,key,s;

函数开始有2个“{”?这是什么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_l,key,s;

ummm 它这个整段代码就是有两套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错误,这是警告,是说函数没有返回值,不要紧的

但是他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C:
u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
这里你的函数是定义了有返回值,要么你返回需要的值 ,要么直接结束前return 0;或者把uchar改成vo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
这里你的函数是定义了有返回值,要么你返回需要的值 ,要么直接结 ...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