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1和GND Earth之间为什么要加一个电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请大佬不吝赐教,谢...

楼主(2021-06-23):
(图片)

网友A:
应该是设备与地的共地,隔直通交,防止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备与地的共地,隔直通交,防止串扰

电容器是隔直通交;板子上用不同的地也是防止串扰。
我的板子是24V供电,GND Earth是24V的地,GND1是稳压后3.3V的地,这两个地之间为什么要接一个电容器?
可以不接吗?不接有什么后果?

网友B:
画出整个系统的电源部分等效图。而后再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器是隔直通交;板子上用不同的地也是防止串扰。
我的板子是24V供电,GND Earth是24V的地,GND1是稳 ...

不接应该没太大问题,你两个是不同电压,这样的原因应该是防止你3.3V出现交流高压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出整个系统的电源部分等效图。而后再分析。

麻烦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器是隔直通交;板子上用不同的地也是防止串扰。
我的板子是24V供电,GND Earth是24V的地,GND1是稳 ...

你是不是理解有错误,用电容连接的是直流地和设备外壳地,你24V交流电没有地只有+24V 和 -24V。设备外壳地和电路板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设备外壳直接接触地面,其实就是大地电压。设备外壳一般是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理解有错误,用电容连接的是直流地和设备外壳地,你24V交流电没有地只有+24V 和 -24V。设备外壳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理解有错误,用电容连接的是直流地和设备外壳地,你24V交流电没有地只有+24V 和 -24V。设备外壳 ...

谢谢回复。
我那个电源电压不是交流24V,而是直流24V,只不过有ABS210S的存在,电源正接反接都是可以的。
我后面看到那个三叉戟是悬浮地,所以它与GND1之间接一个电容,应该是稳压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应该没太大问题,你两个是不同电压,这样的原因应该是防止你3.3V出现交流高压冲击

三叉戟是悬浮地,我后面查看了一下,所以它与3.3V地之间串联一个电容,应该是稳压的作用。

网友D:
画出系统的等效图,然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