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分别驱动和控制数码管与蜂鸣器

楼主(2021-06-23):
# include "reg52.h"
#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 = P3^1;     //  位定义 k1
sbit k2 = P3^0;     //  位定义 k2
sbit k3 = P3^2;        //  位定义 k3
sbit k4 = P3^3;        //  位定义 k4
sbit beep = P1^5;    //  定义P1^5为蜂鸣器
sbit a = P2^2;     //
sbit b = P2^3;
sbit c = P2^4;
u8 h,m;
u8 code n[]={0x79,0x71,0x06,0x38}; // 显示 LIFE

# define smg P0     //  宏定义 数码管
u8 p=0, q=0;

void delay(u16 i)  //  延时函数
{
while (i--);
}
void apple()    //  数码管显示苹果
{
u8 i=100;
while (i--)   //  该循环可以跳出 即可执行其下程序
{
  for(h=0;h<=7;h+=2)
  {
   switch (h)           //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 0: a=0;b=0;c=0;break; //显示第0位
    case 2: a=0;b=1;c=0;break; //    2
    case 4: a=0;b=0;c=1;break; //    4
    case 6: a=0;b=1;c=1;break; //    6
   }
      m=h/2;
   smg=n[m];         //  发送段码
   delay(100);
  }
}
}

void sound()   //  蜂鸣器响
{
u8 i=100;
while (i--)     // 只要不是死循环(while(1))即可
{
  beep=~beep;
  delay(500);
}
}
void key()            //  判断哪个开关按下
{
if (k1==0)  //  开
{
  delay(1000);  // 消抖
  if (k1==0)
  {
   q=1;
  }
  while (!k1);
}
if (k2==0)   // 关
{
  delay(1000);  // 消抖
  if (k2==0)
  {
   q=0;
  }
  while (!k2);
}
if (k3==0)    //  开
{
  delay(1000);  // 消抖
  if (k3==0)
  {
   p=1;
  }
  while (!k3);
}
if (k4==0)  //  关
{
  delay(1000);  // 消抖
  if (k4==0)
  {
   p=0;
  }
  while (!k4);
}
}
void main()
{
while (1)
{
key();
  if (q == 1)  // 数码管显示苹果
  {
   apple();
  }
  else  // 关闭数码管
  {
   smg=0x00;
  }
     key();
     if (p == 1)  // 打开蜂鸣器
  {
   sound();
  }
  else  // 关闭蜂鸣器
  {
   beep = 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