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的内部EEPROM使用问题

楼主(2021-06-23):
芯片是stc15W4K56S4,在加入eeprom相关程序后,期望存储数据,但实际情况是,外部修改的数据在电路板掉电后,再次接电源时,修改的数据并没有保存,不确定是函数的问题,还是数据根本没有写进去,请求解答,有涉及到EEPROM的部分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5Fxxxx.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UL
#define LcmXPixel 128
#define LcmYPixel 64
#define MIN(A,B) ((A)<(B)?(A):(B))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er0_Reload        (MAIN_Fosc / 1000)

#define CMD_IDLE       0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define MileageAddr    64
#define BLaddr         1024

u16 Buf[12][3]={{5,1,1},{5,3,1},{10,3,2},{5,6,2},{10,6,3},{15,4,3}};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void IAPidle();
void writeDatas(Uint addr , Uchar *pdat , Uchar n);

void writeDatas(Uint addr , Uchar *pdat , Uchar n)
{
        Uchar i;
        IAPerasesector(addr);
        for(i=0;i<n;i++)
        {
                IAPprogrambyte(addr+i,pdat[i]);
        }
}

void main( void )
{
                Uchar contrast=30;
                DelayMS(10);
                RES = 0;
                DelayMS(200);
                RES = 1;
                DelayMS(50);
                LcmInit();
                ds1302_init();
                ds1302_write_time();
                P0M1 = 0;        P0M0 = 0;
                P1M1 = 0;        P1M0 = 0;
                P2M1 = 0;        P2M0 = 0;
                P3M1 = 0;        P3M0 = 0;
                P4M1 = 0;        P4M0 = 0;
                P5M1 = 0;        P5M0 = 0;
                P6M1 = 0;        P6M0 = 0;
                P7M1 = 0;        P7M0 = 0;

                INT_CLKO |= 0x20;
                display_index = 0;
                AUXR |= 0x80;
                TMOD &= 0xF0;
                TL0 = 0x00;//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H0 = 0xDC;//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Timer0 run
                EA = 1;
                TF0 = 0;

                Buf[select_2-2][0]=IAPreadbyte(0x0000);

                while(1)
        {
                if(pagenum==21)
                         {
                 LcmPutStr(0,0,"________________");

                 LcmPutNum(7,4,Buf[select_2-2][1]);//LcmPutStr(100,4,"h");
                 LcmPutNum(43,4,Buf[select_2-2][0]);//LcmPutStr(50,4,"ml");
                 LcmPutNum(84,4,Buf[select_2-2][2]);//LcmPutStr(50,4,"d");

                                 if(select_21==1){LcmPutStr(10,0,">");LcmPutStr(10,4," ");        LcmPutStr(45,4," ");LcmPutStr(87,4," ");LcmPutStr(30,6," ");}
                                 if(select_21==2){LcmPutStr(10,4,">");LcmPutStr(10,0," ");LcmPutStr(45,4," ");        LcmPutStr(87,4," ");LcmPutStr(30,6," ");}        //
                                 if(select_21==3){LcmPutStr(45,4,">");LcmPutStr(10,0," ");LcmPutStr(10,4," ");        LcmPutStr(87,4," ");LcmPutStr(30,6," ");}        //
                                 if(select_21==4){LcmPutStr(87,4,">");LcmPutStr(10,0," ");LcmPutStr(10,4," ");        LcmPutStr(45,4," ");LcmPutStr(30,6," ");}        //

                 if(B2PressOnce==1)
                                 {
                    B2PressOnce=0;
                     if(select_21==2){if(Buf[select_2-2][1]<24){Buf[select_2-2][1]++; }else{Buf[select_2-2][1]=0;}}
                     if(select_21==3){if(Buf[select_2-2][0]<15){Buf[select_2-2][0]++; }else{Buf[select_2-2][0]=0;}}
                             if(select_21==4){if(Buf[select_2-2][2]<10){Buf[select_2-2][2]++; }else{Buf[select_2-2][2]=0;}}
                 }
                 if(B3PressOnce==1)
                 {
                    B3PressOnce=0;
                     if(select_21==1)   {select_21=2;}
                     else if(select_21==2){select_21=3;}
                             else if(select_21==3){select_21=4;}
                             else if(select_21==4){select_21=1;}
                 }
                 if(B4PressOnce==1)
                         {
                    B4PressOnce=0;
                    if(select_21==1){pagenum=2;LcmClear(0x00);}
                    else {pagenum=3;LcmClear(0x00);}
                  }
                                 writeDatas(0x0000,&Buf[select_2-2][0],4);
                       }
                   }
}
void IAPidle(void)
{
        IAP_CONTR = 0;
        IAP_CMD   = 0;
        IAP_TRIG  = 0;
        IAP_ADDRH = 0x80;
        IAP_ADDRL = 0;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IAP_CONTR = 0x83;
        IAP_CMD   = CMD_READ;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8;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0x83;
        IAP_CMD     = CMD_ERASE;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8;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idle();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
  IAP_CONTR   = 0x83;
        IAP_CMD     = CMD_PROGRAM;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8;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idle();
}

网友A:
1、先证明数据的确写入EEPROM了。证明方式,回读EEPROM中的数据。
2、保证接电后,至读取数据之前这段时间内,未对EEPROM做过擦除动作。

网友B:
你定义的MAIN_Fosc是24M,按照手册所述,IAP_CONTR寄存器的低三位WT2/WT1/WT0应当为0/0/1,即IAP_CONTR应该赋值为0x81而不是当前使用的0x83,问题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呢?